信号线如何做屏蔽呢?驱动放大器是什么东东呢?

楼主(2010-12-22):
现在有一个微弱信号,需要放大,但信号线只有一根,

我只知道可以用带屏蔽网的屏蔽线,屏蔽网接地即可,在此时,传感器有壳子,可以将屏蔽地接到传感器壳子上。

这次的信号就没有壳子,这个屏蔽网如何接哪里呢?

另外听说电缆是要驱动的,接驱动放大器来做屏蔽,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请大侠们指点一二啊~~!!

网友A:
不能只有一根线吧?一根线,电流怎么流呢?
楼主找找,必定还有根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线是有的,不过那个地是一个几M驱动信号的地

接上还不如不接

网友B:
这个得具体分析 干扰是静电、低频?还是高频?是外干扰还是自干扰?..... 把你的原理需求描述一下吧 最好贴上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