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电压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0-12-22):
图1中CA3140组成的是恒流源,ICL7650放大R5(100mΩ)端电压250倍,图2把R5拿开,放大的电压未知。请问怎么改电路拿开R5时放大端输出0V,加上R5正常工作?

网友A:
请问VCC是多少?

楼主:
12V,图上有哦。

网友B:
加R5的话就能正常工作,如你的图1,然后短路R5的话就输出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