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过CE简单的433M发射电路

楼主(2010-12-22):
我是个新手,今接到一个案子,用433.92M的频率做一个能过CE检测的FSK调制2262编码的发射电路,但抄人家的板做的测试都没能通过,请教各位高手的看法!谢谢了!

网友A:
控制谐波强度
在输出级做个π型滤波
另外PCB布线得讲究

楼主:
我以前也有抄人家过过CE的板,但效果不是很好,真要过检测不行,你能具体点吗?我的电路很简单,搞定我会酬劳你的!

网友A:
先把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B:
主要是PCB设计并加多级低通滤波,RF抄电路的意义十分有限。

楼主:
这是我做的PCB板文件,帮我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谢谢你了!

网友C:
该电路为声表+3356设计的OOK发射电路,从功能看是用于无线门铃类产品.使用该电路可以明确的告知是无法通过CE认证的.功率,谐波都会超标.

楼主:
是的,谢谢赐教!那为什么人家同一个电路产品就能通过测试?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说这样的电路拿到CE证书的情况,但都是些小认证公司做的报告,完全是靠钱换的.若拿到SGS去测试肯定不行.当然也有通过多级LC滤波,及控制电压也能设计出来,但生产调试非常麻烦,且谐波仍然在-57dBm边缘.很难保证批量产品符合要求.

网友D:
可以使用我司开发的专用芯片ITC01T,电路简单、可靠,外围加一个晶振即可。同时,保证可以通过CE(R&TTE)、FCC(part. 15)。如有需要,请Email: zm21cn@163.com.

网友A:
这个电路当然能过CE或者FCC

网友C:
若按楼主这电路在接收灵敏度(-90dBM,这类产品一般不使用358等IC,所以灵敏度低)时,空旷距离到达100M,通过CE认证,请问<<木头东瓜>>大哥,依据是什么? 即使做小功率也没用,因为主波和谐波必须保持-20dBm以上的落差. 该电路能过,那么几乎市场上的遥控器都能过CE了.

网友E:
比主波低-20dBm的说法有两个错误点:

1, dbm是绝对功率,应为db;
2,过CE,要求谐波(及杂波)的功率小于2.5uW,433M的射频功率极限为10mW,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谐波抑制比应为36dB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精彩辩析!那么我想请问6楼的“木头东瓜”大侠,既然该电路可以过CE检测,是否还需要修整修整?是调整参数,或者改变布局,还是如10楼所说增加LC滤波?可否替我动动手术?急!

楼主:
不好意思!是12楼的木头东瓜大侠!太急了!

网友C:
谢谢蚂蚁电源工作室的指正,应该是36DB,另外接收也要注意辐射不能超标,总知若用该电路来设计真正通过CE认证的产品非常麻烦,不适合新手.

网友E:
本振辐射,靠输入调谐回路及变频级反向增益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