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或者P5芯片不支持2.4G无线通信接口吗?

楼主(2010-12-22):
想做个无线网络通讯的东西。注意到使用P1的芯片时,可以在PSOC Designer里面调用无线模块,直接把RF模块放进芯片里面配置就可以了。但是使用P3或者P5的芯片的时候,PSOC Creator里面就没有无线模块可以调用。难道赛普拉斯自己把自己的CYFI 2.4G无线通讯协议放弃了吗?
或者是在使用P3或者P5芯片的时候有什么更方便的方式支持2.4G的无线通讯?谢谢大家的帮助和解答哦。

网友A:
如果仔细看一下P1与CYFI的通信接口,可以发现就是用spi,那么控制cyfi的工作P3可以轻松实现,只是现在还没有做好针对无线的模块,你可以自己参考P1的代码自己开发这个模块,另外,一个月内应该有一个应用笔记出现在www.cypress.com

楼主:
自己设计通信接口/模块的话,还要涉及到协议栈的问题啊,那岂不是很麻烦。请问楼上的高手,您是在自己设计这个模块吗?那个即将出现的应用笔记也是您要写的?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也不是我写,参考p1的代码写协议栈会相对容易些些

网友B:
刚开始都是这样

楼主:
哎,就算是用赛普拉斯的2.4G无线芯片CYRF6936,芯片里面也没有内置协议栈,还是要通过SPI编程控制。果然很难。

楼主:
哦,我又想了想,既然PSOC3/5没有内置CYFI通讯协议,用SPI编程控制的话也很难实现完整的CYFI协议,不如用PSOC3/5编程控制其他没有通讯协议的2.4G无线通讯芯片。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用PSOC3/5编程控制其他没有通讯协议的2.4G无线通讯芯片. 比如说哪一个2.4G无线通讯芯片?

楼主:
一开始我想到的是像nrf2401这种无线收发芯片,但是用这种芯片也很难组星形网络。有人队cyfi协议栈有了解吗?我一点了解都没有,自己写复杂的协议栈确实写不了。

网友A:
貌似nrf2401与Controller 通信的code也不比CYRF6936的简单多少
cyfi是配合psoc1使用的片子,如果要用PSoC3/5或其他控制器,可以选用cyrf6936,写起来简单多了

网友C: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