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啥会烧坏ARM9的IO口(25补充说明和方法)

楼主(2010-12-22):
之前一个老的电源控制的电路,原来是单片机控制,现在用到一个ARM9上。发现ARM9的IO烧坏的比例还是蛮高的。很多时候,ARM9烧坏了,但是三极管还是好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呀。

电路是通过CPU的一个IO来控制电源的开关。CPU由另外一路稳压电源降压后供电。输入是24V,是车上的电源,波动可能有点大。

另外再请教个问题:如果需要做保护的话,除稳压管、TVS等的保护外,还有更好的么。另外IO上能否串一个二极管来反正反压。因为这个IO是输出的,直接串个二极管好像保护效果不错,就是以前没有这么用过

网友A:
可能三极管选型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颗三极管的耐压都是70V还是90V,几个参数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很怪异的是,三极管本身不会烧,直接把ARM9给烧坏了

网友B:
R106/R107不需要这么小,10K就可以了。
另外,24V输入和输出是否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就是这样的

楼主:
自己顶起来。高手帮帮忙呀

网友C:
可以用光耦隔离,防止悲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串个二极管可以不,搞光耦稍微有点复杂了

网友C:
好像有一种双二极管的外形像贴片三极管的东东,专门用来保护I/O口的,可以考虑

网友D:
贴PCB图吧。这个原理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E:
看下ARM9的IO口输出电流有多大,怀疑是过流

网友F:
这部分看不出问题,建议检查电源

网友G:
建议检查 三极管的接地  是不是过了,导致电压反向击穿。
  在I/O口加上保护二极管

网友H:
你确定arm9坏都是gpio2-0端口?

网友H:
原理图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I:
是不是要对管脚进行设置而没设置呢,还有看下资料该管脚的电流是多少,把R106.107调大些试试呗

网友J:
串个二极管 应该可以

或者 把R106  107  改大,可以防止 过流,但不知道 能不能
达到开启 电压?

网友K:
R104=100k, R107=1k,莫名其妙。这个电路从原理上看要烧IO不太可能吧?应该找找其它原因

网友L:
是不是三极管的3个功能引脚搞反了呢?还有3极管肯定是NPN的吗?

网友L:
如果用成PNP的,IO口就有危险接触到高压。

网友M:
拍个照上来

网友N:
这个是要烧arm的IO口,无论是arm7还是ARM9全遭。我最后是加了三只快速二极管做保护解决的,这个电路24V不通电不会有事。个人估计是节电容惹得祸,而其它单片机均不会坏。

网友O:
ARM9芯片的型号?

楼主:
这个电路目前是我们产品正在使用的部分。不是一上电就烧坏ARM9的GPIO2_0,而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出现了GPIO2_0不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的情况。比例大概是1%~2%左右。

考虑过的方案是:

1、加光耦——考虑到加光耦会多一个IC,想用更简单点的
2、加TVS管和稳压管
3、IO上串二极管再到三极管的基极

目前倾向于2、3结合使用,不知道大侠们是否有更好的简易

网友P:
原因我找不到。。。但是解决方法我有,就是光耦隔离驱动,I/O口通过光耦隔离驱动三极管,I/O口肯定没事,要是还出问题,就是三极管和Q103的选型问题了

网友Q:
你的Q103,D、S搞反了吧,S在电源输入端,D在电源输出端,电阻和二极管都应在电源输入那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