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微电子AS3932的ASK解调问题?

楼主(2010-12-22):
有谁使用过AS3932或者AS3930 芯片,,号称是低唤醒低功耗的芯片

现在的问题是通过此芯片ASK波形解调出来的不太正常,(与调制的波形不太一样),时间和占空比有偏差。还有不太了解其天线应该如何处理最好?

网上没什么资料。。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找原厂的技术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原厂的技术支持 好像很慢。。

所以来问问。。被这折腾好好几天了 :dizzy:

网友A:
影响信号波形和占空比的因素很多,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有效判断,去问原厂的技术支持会快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还需要提供其它什么信息?我第一次在这发的。不太了解,见谅/。技术支持那边我已经问了,还没回复,,

网友A:
比如你输入的是什么波形,收到的又是什么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的是一个125K,占空比为50%的方波,经过ASK调制后, 接收用的是AS3930这个芯片,输出是用其一个数据引脚,用示波器抓过,输出的也是一段方波。但是占空比和周期发生变化,就是有些窄了,有些宽了,跟调制的方波不太一样,而且没什么变化规律。。。

这样说的够清楚嘛??谢谢。。

网友A:
频率太高了,超出了信道的有效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说的详细点,小弟是新人。。

频率是指125K 还是指其它什么??

网友A:
是125K,输入这个频率相当于要求信道的带宽要在125K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块接收的3930手册上有注明在,110~150KHz都行,并且125K谐振电路,我测过波形很正常,挺完美,然后通过示波器耦合后,测出的调制波也还行。但是达不到125K,不然就变成包络了。。现在用的是120K左右调制波。

然后接收这边3930解调出来的波形就不行的??

你的意思是改变什么参数,信道这概念太抽象,暂时很不理解。。谢谢。。

网友A:
如果有谐振电路那需要调整谐振电路的谐振点,与输入信号匹配,器件手册中应该有相关描述。

网友B(2012-11-01):
楼主 在吗?我现在也在用这个芯片,有问题找不到人解决啊,麻烦你加我QQ873672813,交流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