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边RC吸收位置

楼主(2010-12-22):
副边全波整流的二极管上面加RC吸收,R C那个放在前面,那个放在后面,也就是那个连着二极管的阳极?谢谢了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否则谁能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B:
RC窜连后与二极管并联

网友C:
RC二者无先后顺序要求,至于放在前面还是后面,视Layout的布局方便就是了

楼主:
如图,常见的 一个全波整流电路。R C的选用原则是什么?有没有估算的方法来初步确定R C的值?我现在的一个电源,开关频率80K,吸收环节的R用7.5欧姆,C用222,但是一上重载,R发热很厉害,减小C,改为102,R发热有所下降,但是观察了副边的波形,电压尖峰振铃有所加强,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C:
你去我的博客,找一篇RC吸收的**看看先

网友D:
吸收只是弥补方法,解决源头才是关键。

网友C:
这个源不好解决,器件的参数有一个极限,吸收的原理还是要搞懂

网友D:
目前无吸收设计是可以实现滴。

网友C:
无吸收当然是可以做到,用软开关就是,但楼主现在提吸收,那就是属硬开关

楼主:
没玩过BOKE,汗颜

6# PowerAnts

楼主:
是软开关,但是发现副边二极管阳极电压波形还是有较大的振铃

10# PowerAnts

网友C:
电路图?参数?波形?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博客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