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乐继电器参数

楼主(2010-12-22):
请教松乐继电器5RD-05VDC-SLl-C                                                              参数:10A250VAC    10A 125VAC    10A30VDC
   10A  28VDC
以上各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浙江产的吧,最好别用这个牌子的继电器。

楼主:
为什么呢?

楼主:
以上参数为什么会有两组不同的呢?它的耐压值到底是250V,还是125V呢?

网友B:
这个是触点的容量。
10A250VAC
继电器触点可以切断、闭合, 电流是10A,电压是250Vac的回路。

楼主:
那10A 125VAC    10A30VDC    10A  28VDC又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望解答!

网友B:
你这是一个继电器的指标吗?
10A 125VAC    10A30VDC  说明同样是10A,继电器可以断开125V的交流回路,或者30V的直流回路。
比如回路是10A的直流,继电器断开的时候要拉弧,如果电流再大可能断不开。
因为交流电本身有过零点,虽然有效值是10A,但有电流是0的时候,交流容易切断,所以切断电压高一些。

但是为什么有10A 250VAC    10A28VDC的指标。有点冲突。

楼主:
是啊,继电器上标的,我也搜了一下,好像说是通过的两种不同的认证,10A250VAC    10A30VDC  是一种认证,10A 125VAC    10A30VDC又是另外一种认证!到底是不是这样我就清楚了!

网友C:
05VDC表示线包工作电压为5V直流,触点规格为xA xxV,小的是额定值,大的是极限值,触点的直流参数低于交流参数是必然的,交流有过零,电流是不断变化的,直流则基本上是恒定值。

楼主:
哦,原来这样,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