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描述符不对?

楼主(2010-12-22):
interrupt have0x40
USB bus reset.
interrupt have0x80
USB bus suspend.
interrupt have0xC0
USB bus suspend.
USB bus reset.

interrupt have0x01
USB endpoint0 output.
read endpoint:0buffer:8bytes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USB stand in request:
device descriprot.
write endpoint:0buffer:16bytes
0x12 0x01 0x10 0x01 0x00 0x00 0x00 0x10 0x88 0x88 0x02 0x00 0x00 0x01 0x01 0x02

interrupt have0x02
USB ep0 in.
write endpoint:0buffer:2bytes
0x03 0x01

interrupt have0x01
USB endpoint0 output.
read endpoint:0buffer:0bytes

interrupt have0x40
USB bus reset.

连续读键盘的3次红色读device scriptor后,
host发个suspend不反应了

网友A:
将第8个数据0x10改成0x08就可以了

网友B:
interrupt have0x01 USB endpoint0 output. read endpoint:0buffer:8bytes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USB stand in request: device descriprot. write endpoint:0buffer:16bytes 0x12 0x01 0x10 0x01 0x00 0x00 0x00 0x10 0x88 0x88 0x02 0x00 0x00 0x01 0x01 0x02

看你上面的SETUP包请求的设备描述符长度为0x40,即64字节,但是你只回了18字节。
我怀疑你发的这个setup包数据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可能不对,这个是设备描述符号的请求,但是长度不对,设备描述符应该第二次请求时18字节,所以我怀疑你程序做的打印显示这个setup包可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