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AD参考电压能接12V吗?

楼主(2010-12-22):
PIC单片机AD外部参考电压能取12V吗?
好像不可以吧,请高手推介12V的AD转换芯片?

网友A:
稳压岂不更好,单片机又不能上12V

楼主:
稳压?
单片机不能上12V.有没有12VAD的芯片推介?

网友B: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
如果要测220V就要找220V的AD芯片?

网友C:
我要测一个500V的交流电,大家帮我推荐可以直接输入500V交流电的MCU和ADC:lol

网友D:
测量30KV高压,敬请推荐啊?

网友E:
估计没有参考电压能取这么高AD

网友F:
芯片手册是干什么的

网友G:
对于5V的MCU来说,是不能接入12VDC的 .

你可以通过电阻分压的方式,把信号压缩到5VDC以下再接入AD

网友H:
精密电阻分压

网友I:
芯片手册就是datasheet,里面有所以芯片的参数

网友J:
不能

原因:芯片的IO口有嵌位二极管,如果IO口上的电压比VDD高,就会被从嵌位二极管上“泄洪”。如果没有限流电阻的话,该二极管会被烧毁。

解决办法:分压后再接入。

楼主:
麻烦的在于一分压就对原先的"AD采样"点的电压有影响.
如下图:

当S1按下或S2按下,电压会变化,想用AD采集在取,但可能会高于5V.
当S1与S2不按下时,"AD采样"点的电压为12V.
如果经过分压后取电压的话,会对"AD采样"点的电压有影响.

楼主:
如果要采集这样的电压("AD采样"点的电压已经是分压得到的),应该用什么方**

网友K:
阻抗变换岂不就OK?

网友L:
13楼的电路不可取,高于VCC的输入必须进行分压后才能送入AD,AD的基准电压也不能高于VCC。

网友E:
就一个按键采样,就是有再大的影响也能正确判断出是哪个键按下

网友E:
而且,你只是为了判断按键,上拉到哪不行,非得拉到12V吗

楼主:
呵呵,如果是这样12V电路,只能用AD芯片吗?

网友E:
看不懂你想说什么

楼主:
这个其实不是AD按键,我就是想采集这点的电压,
"AD采样"点,本身就是分压得到的,如果采AD再分压就会对这点有影响了

网友M:
电阻分压是最简单的,不过电阻的误差也在10%左右,比较差,还是用比例降压电路吧。

网友N:
用兆欧级的电阻分压,然后通过运放降低阻抗,再接入A/D口。

网友O:
汗,22楼没见过高精度的电阻吧?
而且“比例降压电路”就不需要电阻?

楼主:
用兆欧级的电阻分压,然后通过运放降低阻抗,再接入A/D口。
引用 网友N:

这样做倒是不错的选择!
但精度可能会有引动降低吧?

网友E:
你到底想做什么?
加任何电路都会影响精度,你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精度的话,我建议你用一个6位的万用表来测。

网友P:
一个比较器LM393就能搞定的东东,搞这么复杂干嘛……:lol

网友Q:
LZ都不说清楚。。。

楼主:
就是检测采样点的电压,而不影响采样点
用运放是不错的选择,呵呵

网友N:
你到底想做什么?
加任何电路都会影响精度,你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精度的话,我建议你用一个6位的万用表来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神器内部也是用“兆欧级电阻分压加运放降低阻抗”实现的,选的运放输入阻抗越高,就可以用越大的分压电阻,对电路的影响越小。

网友R:
阻抗变换行不行?

网友S(2016-07-11):
引用 楼主:
呵呵,如果是这样12V电路,只能用AD芯片吗?

你说的到底是输入电压 还是基准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