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贴片后出现的问题,该如何定位

楼主(2010-12-22):
公司的板子贴片回来,发现其中有几块板子,某一个功能不正常。对应有一颗IC。

1、测量这颗IC的电源、复位等都正常。
2、同时测量外围的电阻阻值正常。
3、更换了IC,问题还是依旧
4、测量了几个关键的PCB走线的连接,也正常。不过没有测全部。测全部工作量有点大。PCB板本身是在国内最大的板厂做的,6层板

这样就不知道如何去定位了。有没有朋友知道的,指点一二呀

网友A:
这块板子是生产时候出现的还是开发时候出现的,是第一块板子还是已经有调试先例的板子?如果是第一块,你只有检讨为什么开发阶段敢如此偷懒,全部装完了再来测试,不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装测;如果已经有先调试好的板子,就比对找其间的差别。

网友B:
没有测全部?  哪就全部测哦, 直到找到问题为止, 哪里有机会去偷懒呀?

网友C:
也许是PCB本身的问题,大概是加工不合格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生产出现的。生产100片中有2片出现了这个问题。

现在关键是对比差别,不知道该怎么搞。好像对比了的,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