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风扇的测速问题!

楼主(2010-12-22):
最近想做一个台式电脑的散热风扇的调速器,需要测速,我想问一下测速线的信号是多少伏的!高手请指教!

网友A:
测速线输出的是5伏的脉冲,一般一圈一个

楼主:
呵呵 谢谢老x哥!我想用51单片机检测,用不用施密特触发器对波形整形!我想把风扇的一线延长到机箱外面!

楼主:
对了 四pin的风扇每种颜色的线对应是干嘛的!红与黑线是电源线其他的呢!

网友A:
一根测速线,一根PWM调速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