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四档电压值

楼主(2010-12-22):
本人现在用了一款PIC690单片机,现IO口不够,现在只剩下PA1口还能与下载线共用,现在想用这个IO口上接个电路或者IO口扩展也可,能满足你输入四个按钮的信号,四个按钮分别是:确定,取消,加,减。一个IO口现在要输入四个量 不够用了,现在想用PA1口固有的AD转化功能,当作AD口,用五个电阻来连接,实现四个模拟量的输入,达到四个键值的要求,请您帮我分析下,电路该怎么画更合理,谢谢

网友A:
:lol继续灌水

网友B:
为了更好地检测信号, 通常不会使用完全相同的电阻.
怎样选择电阻, 用均衡分压法进行计算吧

网友C:
两个问题,呵呵
1)R18上最好并一个电容,因为按键会有抖动。
2)你的按键排序有问题,应该先取消、确定、加减。因为按你图上的接法,如果按住“加”键,就不能同时按取消键了。按理说取消键优先级最高。或者在加号键坏的时候(常导通),其他键有可能都用不了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 给个图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 给个图把 急用

楼主:
难道就没人知道吗。太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