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电源容量计算问题

楼主(2010-12-22):
目前,本人在做一款UPS电源蓄电池的时候,电池容量计算出来老是不准,各位老大,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容量(安时)=负载要求的瓦时数的2倍/(电池电压*3600)比较保险

注意要选深度放电的阀控式蓄电池

楼主:
我是用普朗克公式算的,不准

网友A:
公式在写书人的系统上可能行,但别生搬硬套,实际运用卡变量很多,比如,你的电池允许放电深度、变换器效率、环境温度电池放电性能的影响等,综合下来,取2倍就问题不大了。UPS讲究的是供电的可靠性,容量稍微大些不是坏事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用12V 3.2AH电池0.1C放电,放电曲线基本和厂家的曲线差不多;但用12V 12AH电池也用0.1C放电时,就出问题了,大约容量还剩28%时候,电压就下降到21V(关机电压),就关机了,不知炸回事

网友A:
可能是电池没充足电,多试几个循环

楼主:
float CalculatePeukertCapacity(float Ivalue)
{
        float temp;

        temp = Cbatt;
        if (Ivalue > 0)
        {
                //* Calculate Peukert time
                temp /= 3600;
                temp /= Ivalue * 20;
                temp = PeukertNumber * log(temp);
                temp = exp(temp) * 20;

                //* Calculate Peukert capacity
                temp *= Ivalue * 3600;
        }

        return temp;
}

楼主:
上面是计算容量公式,电池肯定是充满了的

网友A:
电池充满否,要结合电解液浓度、端电压及温度,至少要由电池厂提供充电截止电压

楼主:
请问PowerAnts,UPS电源里蓄电池的从放电目前用什么算法最好,我是做软件的,刚接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