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面试题

楼主(2010-12-22):
(无正文)

楼主:
说错了  笔试题

网友A:
addr = 0x0001;
for(i = 0 i < addr_width ; i ++)
{
cpu_wr (addr,i);
addr = addr <<i;
}

addr = 0x0001;
for(i = 0 i < addr_width ; i ++)
{
rddata[i]  = cpu_rd (addr);
addr = addr <<i;
}

for(i = 0 i < addr_width ; i ++)
{
   for(j = 0 ;j < addr_width ; j ++)
  {
     if(rddata[i]  = rddata[j])
      printf("the  addr line  i and  j  is  err");
  }

}

网友B:
addr_width
是啥?

网友A:
地址宽度

楼主:
额 高手用 文字表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addr_width,总线宽度

3楼方法看懂了,考虑了一会,好像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但是程序错误太多了。。。

应该把3楼的代码作为面试题,让应聘的找出错误来。哈哈~

网友A:
ls 写了个伪码 哈哈, 几年没写c了  :lol

网友D:
cpu_wr()这是什么函数啊。

楼主:
几年 没写 就搞出来 了  还真不错啊  我只会看  不会写 哈哈

网友E:
这个太简单了,用3楼的办法可以查出错误,但是不够准确,因为sdram类的ram都是由横和列地址,要精确定位还需要通过比较,因为地址线的搭接会在写一个地址的时候同时写了4个位置(大多数情况),由于横和列的位数不同,所以也可能出现2个的情况(特别在高位,小端模式下),所以当你用3楼的程序写了一个地址区间后,还要遍历一下找到相同的区域,然后定位那两根线出了错误,---写程序太累了,就不写了啊

网友F:
看懂了,3楼是假设地址是16位的并行的,地址宽度是16,此时给每位对应的地址依次写入一个不同的数据(地址的位数),如果有2个地址线被焊在了一起,那么选择这2个地址的时候,一定是相同的一个地址。在读出来的时候,这2连在一起的地址线读出来的数据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判断是哪两个地址线连在一起了!!!!!!

网友F:
实际中,还是11楼说的对,地址有横列之分!!!!!!

网友G:
你个混蛋,昨天晚上跟你说了这题, 今天就来网上发了

楼主:
哈哈  没事啦  求证 答案 而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