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电路设计

楼主(2010-12-22):
我的mp3能倒计时自动关机,我想做个耳放,也具备自动关机功能。用3v的电池,该怎么做呢?我网上搜了下,要么3v太小,要么他的电路并没有都切断电源?是不是有电源控制ic,能介绍下吗?谢谢

网友A:
找两个三极管搭一个

网友B:
用单稳态电路,将输入信号用二极管隔离后,再用微分电路处理成脉动信号,经整形后作为单稳态电路的复位输入,当一段时间没有音频输入信号,单稳态电路翻转,以此来控制晶体管或MOS切断电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