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一个数电的问题,希望高手答答

楼主(2010-12-22):
第一幅图里的第二点中为什么Ui2会升高呢?要是电容的影响,不应该是靠近Uo1那端升高嘛?对另一端有什么影响啊?怎么理解呢?
还有第二幅图里面的又怎么理解呢?为什么Ui2的电压会突然降到0V以下呢?(参照图三的波形图)
希望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教材里面说得很清楚,“电容两端电压不会突变”。
要是还不明白,复习《电路基础》。

楼主:
电容两端的电压不会突变,我明白,可使为什么会使Ui2段变成了高电压啊?

网友A:
电容两端的电压不会突变,意思是电容的一端(图中是左端)由于G1输出变高而变高(注意G1输出端是信号源),那么该电容另一端(右端)也要变高。
当然,这只是瞬间的事,其后电容两端电压会由于R中电流流过而变化,即第二图中所说按指数曲线上升。

楼主:
哦,我有点明白了,因为Uo1那端的电压是高电平,而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它的电压是0V,所以Ui2段的也要变成高电压,才能使电容两端的电压还是0V,是这样嘛?但这样的话,我想问问为什么电压能够这样的突然改变的?电压不是因为电荷积累的体现嘛?

网友A:
5楼:
G1输出端电压跳变,那是G1内部管子的作用。
本质上,G1内部是放大器,只不过有多个输入端。

楼主:
G1输出端的那个我可以理解,不明白的是G2的输入端Ui2的电压为什么能突然改变呢?内部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7楼:
不是G2内部原因,G2输入端与C断开,G2输入端就不会变化。可见G2输入端电位变化是由C引起的。

楼主:
恩,很有道理,高人啊,谢谢maychang,很耐心解答,谢谢~~~

楼主:
已经把分数给您拉,真的太感谢您了~~: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