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调试

楼主(2010-12-22):
    先说今天调的一块板子吧,温度稍微高点(40度)就死机,必须等到冷下来自己又可以正常跑了。先是以为电源的问题,但是测量电源都正常,后来担心说会不会温度高以后电源有扰动,于是又在输出加了一个大电容,问题继续存在。将电源en直接拉高,减小上拉电阻的阻值,都试过,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老板让我拿着电吹风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吹,吹PMU的时候,**了30s左右,死了。吹CPU,**了10s左右死了。对着一块空白的地方吹,死的更快,觉得是铜皮导热,主要问题是CPU,老板说CPU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看了下,空白的旁边,也是CPU的旁边有个晶振,换了个晶振,好了。
    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感觉有些碰运气的成分。关于调试大家都有什么比较好的诀窍啊,或者说有什么比较规范的流程。
    现在手上还有一个3.3V与地短路的板子,电源输出没短路,是负载出问题了,老板的思想是否先把所有的3v3接地电容查一遍,看是否有焊错或短路的电容。个人觉得这个工程实在过于巨大,请教下大家有没有对付此类短路的小技巧什么的,我的基本一个电源平面都是3v3,太难过了
    有经验的DX讲解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只说后一个问题。
可以对这块板电源两端加一个比较大的电流(这当然需要一个电流源),大到不会烧坏板上导线。用万用表最低电压档(数字表一般是200mV)量各电容两端电压,最低的那个就是坏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焊接造成两条线短路,或电路板本身就短路,查短路点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B:
很好很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直接上电会有那么大的电流可以吗,大电流会不会将板子上的芯片损坏啊

网友A:
4楼:
直接上电,你的电源受不了。

网友C:
个人觉得你老板挺懂技术的。。。呵呵。。

基本上说的都在点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用专家的方法试一下,明天再去找找电流源,还是在担心电流会不会太大影响损坏芯片,电源最细的也是20mil,如果真是电容短路的话,基本调到多少A才合适呢,还真的很担心断了就挂了@~@

网友D:
调试电路的诀窍还是在于对理论的理解掌握的深度以及经验的积累,不存在简单说说就有效的方法,你老板的做法是正确的。

网友E:
我觉得调试短路的板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布板的时候把每一个功能块的电源用磁珠隔离开,这样就能一片一片的排除了。当然,排除之前可以先目测下是否有连锡的。

楼主:
都是这么做的,关键不是电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