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TUSB 3200怎么编程

楼主(2010-12-22):
请问一下TUSB 3200怎么编程,看资料觉得可以使用USB进行编程,但是看提糊里糊涂,那位大侠可以指教下,有相应的编程套件也行。

网友A:
你要编程什么啊?还需要编程套件吗?没用过

网友B(2011-10-07):
请教abert: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告诉我是不是要用在线仿真器,还是用TUSB3200的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