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流放大器的直流偏置

楼主(2010-12-22):
根据压摆率公式SR=B*Iin/Cl和压摆率指标可以求出所需要的Iin的值I。弱问一下,在进行该电路的直流偏置设置的时候,是不是要使Iin的直流电流值为I?

网友A:
这应该是个电流镜,然后对CL充放电(积分)。

楼主:
2# HWM 请问,静态偏置时Iin应该有一个直流值吗?如果有的话那M1A和M3A中的电流应该不相等了,那么M5和M6中的电流也就不等了,可是直流时M5和M6中的电流应该是相等的呀(直流时电容不导通)?

网友A:
静态偏置可能有,取决于正负电源和那个参考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