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PCIE总线

楼主(2010-12-22):
我对硬件东西不懂。发现自己已经被弄蒙了。
PCIE不是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总线协议么??
网口和FPGA相连是可以用PCIE总线么?不是网卡,是网口。换句话说就是下面这个图1的样子,其中的红色线难道能是PCIE??
做成图2的样子才对吧?接多个网口的FPGA完成网卡的功能,并通过PCIE总线与后面的FPGA连接。

我想知道,同一块板子上,这两个FPGA之间还需要用PCIE总线连接么?

另外,可以做成图3的样子吧。

网友A:
PCIe是一种总线标准,是和PCI、USB总线一类的,所以呢,PCIe总线只能连接PCIe接口,就像U盘只能插在PC的USB口上一样。

网友B:
汗~
LZ 还是先去搞清楚PCIE是什么再说吧

网友:
楼主确实需要补充下基本知识。
图一中红线部分不能用PCIe
图二中我个人理解你的意图是利用FPGA实现多网口到PCIe总线的转接,这样的话最右边一颗FPGA是不需要的,左边FPGA直接出PCIe连对端设备即可
图三板上两颗FPGA连接的话一般不使用PCIe,但是理论上可以使用PCIe连接,前提是其中一个支持Master ,换句话说得用Virtex 6

楼主:
总体的意图就是,多个网口的数据进来后,通过FPGA进行粗加工,然后送给DSP,DSP进行深加工后送给后面的那块FPGA。就是图三的样子。

那么我想问问,是否这几块FPGA,DSP芯片之间有必要通过PCIE连接。如果不使用PCIE应该是使用什么总线?

我对硬件不懂,老师给我这个结构图,让我研究PCIE。。。。。彻底蛋疼了。

网友C:
FPGA与DSP的交互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你老师选择了PCIE估计是考虑到了速率和可实现性,你先看看PCIE总线协议,或者有针对性的看看PCIE 这个核的user guide

网友D:
学习了。我也对这些硬件东西也晕菜。

网友E(2011-10-22):
PCIE不是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总线协议么??答:PCIE确实是一种总线协议,具有分层结构
网口和FPGA相连是可以用PCIE总线么?答:接口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是要看有没有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