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达降压问题

楼主(2010-12-23):
我有两个马达,一个DC6V(操作电流1.5A,带扇页),一个DC3V(操作电流0.2A,带牙箱),现用6个5号电池供电,
四个电池供应给6V马达,两个电池供应给3V马达,同时供电,6V马达先停,3V马达还可转很长时间,请问3V马达这边
可以加什么零件才能耗电一点,令到两个马达同时停,请各位大哥指教,谢!

网友A:
呵呵,做个电磁刹车吧

网友B:
分别加DCDC,统一供电
可以去淘宝上买八毛钱的MP2307模块,同步整流,效率挺高的

网友C:
2楼搞笑,同意3楼

网友A:
立刻停止,估计能耗制动解决不了

网友D:
3V电机断电后还要转很长时间,是因为3V电机驱动齿轮箱,多个齿轮的转动惯量大。

网友B:
LZ 的说法不确切,LS两位都误解了,理解错了意思

网友D:
楼主说的是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