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达耗电降压问题

楼主(2010-12-23):
我有两个马达,一个是DC6V(操作电流是1.5A,带扇页),另一个是DC3V(操作电流是0.2A,带牙箱),
用6个5号电池供电,4个电池供给6V马达,另两个电池供给3V马达,如同时供电,6V马达耗完电先停,3V马达
还可以转很长时间,请问3V马达这边要加什么零件才可以较耗电,令两个马达同时停,请各位大哥帮帮忙,谢!

网友A:
看它们的电流就知道不可能加什么东西使其同时耗完电,如果还是如你所说的那样分别供电的话。

网友B:
楼主昨天发过同样的帖,我还以为楼主是要电动机在断电时迅速停止。

楼主想让两组电池同时耗完,那只能让3V电机多耗电,这样很浪费电池。明明还有电的电池,要让其提前耗完电。
建议使用DC-DC变换器,将6V电压降到3V使用,两个电机使用同一组电池。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以为发帖不成功,所以重发。
还是希望要要用6个电池,是否能在3V马达两端并联一个电阻或
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A:
不行,电机必须在额定电压和电流下使用才能得到合适的动力。

楼主:
如果情愿损失马达的动力与效能,是否可行?谢!

网友C:
可以用6v电池来控制3v马达的工作状态,6v没电了就强制让3v马达停转。

网友D:
两路都要同时控制,不能可控制3V一组,不然无法实现“同时停止”

网友C:
如果楼主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可以只控制一边,否则此控制电路还需更复杂一些。

网友D:
两个马达同时停

楼主:
对不起,表达错误,无需完全同时停,只是要求尽量接近就可以。

网友B:
3V这一组电池的负载电流远小于6V这一组,如果两组不需要隔离,可以用个线性稳压器从6V取3V供带牙箱的电机。如果对效率有要求,可以考虑用个开关稳压芯片。这样只需要使用一组电池。

网友D:
maychang的主意不错

楼主:
多謝PowerAnts提供的線路.

楼主:
電池箱已做好,還是需要兩組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