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18F2480的CAN

楼主(2010-12-23):
本人刚刚接触CAN,谢谢大家推荐选用PIC18F2480
请问该单片机的CANTX和CANRX是不是还要接一个CAN收发器芯片
(比如TJA1040)通过该收发器的CANH和CANL接到链路上。应该不是CANTX和CANRX直接接到链路上吧
还有,请推荐常用的CAN收发器芯片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楼主用18F2480,不如用16位的PIC24或dsPIC30和33了。速度快很多,单价也差不多,甚至还便宜点。

网友:
这里有很多应用手册,花点时间看一下。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AGE&nodeId=2676

网友B:
外挂一个MCP2551就可以了。或者PCA82C250。不过MCP2551供货稳定。前段时间缺货的时候,PC82C250的价格夸张得一塌糊涂。

网友C:
CANTX和CANRX  应该接单片机的接收与发送。好比232,CANH,CANL代表对外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