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嵌位

楼主(2010-12-23):
(无正文)

网友A:
VB电压被钳位在2Vf,Vf为二极管的导通电压

网友B:
当三极管基极对地电压超过两个PN结压降时输入信号被分流。
不过,在驱动LED情况下,好像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C:
驱动LED不宜在晶体管发射极回路中串电阻,而是应该串在集电极回路中,另外这个电路成本高了,效果却不好,至少从功耗角度出发就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