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C51小程序段

楼主(2010-12-23):
函数功能:将0-255级换算成0.00-5.00的电压数值
入口参数:i
出口参数:
****************************************************************************/
void convdata(unsigned char i)
{
    dis[0] = i/51;       //个位
    dis[1] = (i%51)*10/51;      //小数点后第一位
    dis[2] = ((i%51)*10%51)*10/51;     //小数点后第二位
}

------
为什么除以51?

网友A:
255/5,每51一个Step,是这样吗?

网友B:
嗯,对应来说,1V电压对应51级,所以是除以51,取整取余

网友C:
是将0~255之间的数值与0.00~5.00之间每个数值对应起来
除以51是以最大值是255对应5.00之间的倍数得出的:255/5=51;
另外:255-->5.00      dis[0]= 255/51=5;dis[1]=(255%51)*10/51=0;
                                 dis[2]=((255%51)*10%51)*10/51=0;
         254-->4.98      dis[0]= 254/51=4;dis[1]=(254%51)*10/51=9;
                                 dis[2]=((254%51)*10%51)*10/51=8;
          ………………………………………………………………

楼主:
谢谢大家,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