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变压但不能改变波形,我该如何做呢

楼主(2010-12-23):
我现在想给一块板子供交流电,电源直接从市电220V接,但供电电压需要根据需要调整,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电压的大小改变,但是波形还是弦的,只是峰峰值改变,用过固态调压器,但是固态调压器是通过调整导通角完成,导致供电电压的波形缺了一块,那板子上的一个磁芯电感老是嗡嗡响。如果用带旋钮的那种大变压器调整电压作为供电,就没有嗡嗡响,但实际应用中又没有办法使用这么大的、带旋钮的变压器。
请教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啊

网友A:
目前好像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是不是得做个能变电压的电源了:L

网友B:
可以用工频磁放大器

网友B:
负载一定要交流供电?

楼主:
TO:5楼
负载一定要交流供电?还有别的供电方式,但直流应该是行不通的,那个电路是按交流电路搭的。
目前是要用交流的

网友B:
功率多大?

网友B:
那就做个功放吧,效率要求不高就用线性的,要求高就用CLASS-D

楼主:
做功放?难不难呢,问题是我不会做啊:L

网友A:
100W线性功放,体积比200VA调压器不小,重量倒是小于调压器。

楼主:
线性功放好做吗,如果找人做的话得多久呢

网友C:
那还不如用个滑差调压器来的简单可靠,方法是有,只是这种应用少,所以一般不做,可以考虑高频斩波

网友D:
蚂蚁兄给个链接也行,谢谢哦:D!

热烈欢迎POWERANTS兄提供“工频磁放大器”的学习资料,谢谢啊:lol。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意见,我再想想折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你去看磁放大器,只要把频率设计到工频,那就是工频磁放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推荐本书看看!

网友E:
磁放是不行的,跟晶闸管斩波的原理类似,波形是有畸变的。

网友B:
这里要用的磁放,可不是用矩磁材料来斩波,而是用直流电流去控制铁芯的磁导率,进行线性调整,当然了,由于非线性作用会产生奇次谐波,但比斩波方式强多了

网友F:
先整流,再逆变,不知可行不,电源我不懂

网友G:
新生报到

网友H:
简单办法,看看吊扇调速原理,用电感降压。
复杂一点,想想ups原理。把220v整流然后正弦波逆变。

网友I:
z做个放大器还是可以滴,控制放大增益来调整输出幅值。

网友B:
磁放大器最简单,可靠性最高

网友J:
100W的自耦变压器应该不算大,可靠性是最高的。

网友B:
自耦变压器恰恰可靠性最差,如果是用伺服电机闭环调压的话

网友K:
自耦变压器即可。

不过LZ最好说清楚你到底是要做个什么

网友B:
楼主最需要交待的是:电压调节的频繁度,呵呵,这直接影响到调节器的调节寿命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