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12-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方向,可能需要根据输入信号性质来定。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里的电容要调换180度就所有的都调换180度,如果有的正有的负,那相位就差半个周期波形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里的电容要调换180度就所有的都调换180度,如果有的正有的负,那相位就差半个周期波形了,不知道对不对。
引用 楼主:

不对。

这里只是区分电容的极性,其和电容的结构和类型有关。此处,只要保证直流偏置电压在电容上正高负低即可。因此,具体放置方向要看具体的电路。

网友A:
电容放置的极性并不影响信号相位。
在某种情况下,还真的需要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如果两输入端对地直流电平符号相反。

网友C:
正确的极性要看电容两侧的相对电位的高低,在电路中,绝大多数交流信号是垫在直流之上的。

网友D:
个人认为  换了 也没问题

楼主:
明白了,看直流偏置电压!

网友E:
这样接有啥意思?不就是隔直流啊,干嘛用有极性电容……

网友F:
看着像耳机的隔直电路,电解电容的方向要高电平指向低电平,显然输入是高电平,具体电解电容反向接有什么影响,请楼下解释~

网友G:
电解电容的方向只和其两端的直流电压有关,即+端一定要接电位高的一端,而不能反接。
否则,轻则漏电电流增加,噪音增加;重则会造成电解电容漏液、爆炸

不管怎么接,都和信号相位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