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DCDC电源 谢谢

楼主(2010-12-23):
小弟初来乍到,请各位大侠多多关照
请教各位大侠:
常用的5V独立电源是什么型号的
还有那个5V的基准电压源
谢谢 谢谢
3分是我的全部家当啦
是稳压IC,用在一块单片机板子上。板子上有三部分,各部分之间的电源是要分开的,还有AD转换要一个稳定的基准电源。外部提供的电源是5V或者12V。
谢谢 谢谢

网友A:
你给的信息不足以让大家给你答案
5V功率?要不要隔离?输入是多少?纹波要求?

5V基准简单的可以用431来做。但是需要比5V更高一些的电源才能生成5V基准。

网友B:
常用的5V独立电源是什么型号的
**********************
USB的供电就是常用的5V电源

你是要电源还是要稳压IC

楼主:
是稳压IC,用在一块单片机板子上。板子上有三部分,各部分之间的电源是要分开的,还有AD转换要一个稳定的基准电源。外部提供的电源是5V或者12V。
谢谢 谢谢

网友C:
电源管理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比学一种单片机还难,你提供的信息太少。要被我们说工作电流,效率要求,纹波要求等(或者说是数字系统还是模拟系统供电)。比如基准电源,就不能用开关,至少要LDO。

网友D:
如果是电源的的话有很多,很多充电器就是5V的

网友E:
最常用的5V电源芯片是7805,最大1A输出电流,楼主确实要交待清楚条件。

网友E:
5V开关电源芯片则很多,比如LM2575、MP1482等等。

网友F:
lM317 LM7805就可以完成,不知道楼主要的是那种、?

网友G:
常用5V稳压:78l05 7150 等
供给AD的精密5V,使用TL431,具体怎么用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