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2010-12-23):
大家看看这俩电路啥功能,看不明白

楼主:
高手呢??帮帮我啊:Q

网友A:
前一图,整流桥两交流输入端(2脚和3脚)施加交流电压后,交流电路中并没有电流,需要过一段时间后电流才会逐渐增大。延迟时间大约零点几秒。这有些像“软开机”。
后一图,看不大明白。

网友B:
后图感觉地线应该是VCC,延时开机

楼主:
没人明白么、、

网友C:
Q14,Q16是限流型输出保护电路,Q12,Q13确实接VCC比较讲得通

网友D:
上图是电话机的等效直流负载电路,

下图给的太少,与系统有关,现在较难分析

网友E:
上图的目的是:
使右端的交流电流受制,
将右端的交流整流后,由左端电路实现控制.

下图:
Q14/Q16组成一个恒流电路.
使左端(指Q12/Q13等)两端的损耗成比例的反应到DA_TIP_FXO上.

左端就像8楼所说的一样.电话机的等效负载.

网友D:
上图的右端接的是电话线。
其左边的电路如果是控制电流的,那么设计思想就有问题了。
桥堆是为了保证电话正接反接都没有关系,(电话线馈电是直流的)

网友E:
不好意思,很少接触电话机电路,不太熟悉他的常规NET名称.

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图的左边就是负载电路来的,保证摘机时,电话线上的电压是10V左右(摘机电压要求是多少忘了,记得是这个值左右,待机好像是48V左右)

网友F:
上图并联稳压,但交流阻抗高;
下图右侧是个恒流源,也是交流阻抗高

这些应该都是电话机上的电路,上图是摘机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