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yw大叔关于可控硅调压调速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10-12-23):
(无正文)

网友A:
LZ点名要T叔啊

楼主:
汗……您老人家要是懂 也帮帮我额   菜鸟一只啊我 N感谢

网友B:
→→ 晒一个无线调相,调功小产品 ←← , 有完整源程序及原
〓◆ 晶闸管,可控硅专辑 14册 131M ◆〓

普通电风扇电机一般用调相法调速,对于象电加热器之类热惯量较大的,还可用调**来调温,即控制每秒内正弦波形个数.
    调功 法 当每秒内完整波形少于25个时,平均电压波动较大,负载的热惯性会起一个平衡作用,一般不低于10个.但用于惯量较小的风扇,就会有明显的抖晃了.
    调相法调速缺点是不能过零触发,因此干扰毛刺较大.而调**可过零触发,干扰很小.

下面是俺以前做过的一个小产品,可参考一下.

lc.sch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282813673.rar

lc.asm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28352463.rar

;
; ┏━━━━━━━━━━━┓
; ┃┏━━━━━━━━━┓┃
; ┃┃无线遥控开关接收器┃┃
; ┃┃      源程序      ┃┃
; ┃┃  V1.0  01.03.18  ┃┃
; ┃┗━━━━━━━━━┛┃
; ┗━━━━━━━━━━━┛
;
        ORG     0000H
        AJMP    CSH             ;主程序进入点
        ORG     0003H
        LJMP    WT0             ;外部中断WT0入口
        ORG     000BH
        AJMP    TI0             ;定时中断T0入口
        ORG     001BH
        AJMP    TI1             ;定时中断T1入口
;
;**********
;* 初始化 *
;**********
;
        ORG     0020H
CSH:    MOV     R0,#7FH         ;内部RAM(00H~7FH)清零
CSH1:   MOV     @R0,#00H
        DJNZ    R0,CSH1
        MOV     SP,#60H         ;堆栈60H~7FH,【使用89C2051】
        MOV     TMOD,#00010010B ;T0作8位计数器 (自动装入),T1作16位计数器
        MOV     TH0,#155        ;FFH-9BH=100D,12M/12/100D=10000HZ(100us)
        MOV     TH1,#0ECH       ;FFFFH-1388H=EC77H
        MOV     TL1,#77H        ;T1频率为12M/12/5000D=200HZ(5ms)
;
        SETB    TCON.4          ;T0开始动作
        SETB    IE.1            ;T0允许中断
        SETB    TCON.6          ;T1开始动作
        SETB    IE.3            ;T1开始中断
        SETB    IE.0            ;INT0允许中断
        SETB    TCON.0          ;INT0低电平触发
        SETB    PT0             ;T0中断优先
        SETB    IE.7            ;系统允许中断
;
        MOV     46H,#03
        LCALL   BEL
;
        CLR     24H             ;24.4H←"0"开一短键标志复位(关)
        CLR     26H             ;24.6H←"0"开一短键标志复位(关)
        MOV     30H,#85         ;调相上电初始亮度(最暗)
        MOV     31H,#02         ;调功上电初始亮度(最暗)
;
;**********
;* 主程序 *
;**********
;
MAIN:   NOP
        LCALL   JS              ;调用PT2272解码信号接收子程序
        LCALL   DTCL            ;调用PT2272解码信号处理子程序
        LJMP    MAIN
;
;**********************
;* PT2272解码信号接收 *
;**********************
;
JS:     JNB     P1.2,JS5        ;P1.2="0",解码信号无效,转JS5
;
        JNB     P1.4,JS2        ;不是调相键,转JS2继续
        SETB    0AH             ;调相键有效标志置位
JS2:    JNB     P1.5,JS3        ;不是调功键,转JS3继续
        SETB    0BH             ;调功键有效标志置位
JS3:    JNB     P1.6,JS4        ;不是开一键,转JS4继续
        SETB    0CH             ;开一键有效标志置位
JS4:    JNB     P1.7,JS0        ;不是开二键,转JS0出口
        SETB    0DH             ;开二键有效标志置位
JS0:    RET
;
JS5:    CLR     0AH             ;调相键有效标志复位
        CLR     0BH             ;调功键有效标志复位
        CLR     0CH             ;开一键有效标志复位
        CLR     0DH             ;开二键有效标志复位
        RET
;
;*************************************
;* 解码信号处理                      *
;*-----------------------------------*
;* 【调相键】  P14H="1"键按下       *
;* 【调功键】  P15H="1"键按下       *
;* 【开一键】  P16H="1"键按下       *
;* 【开二键】  P17H="1"键按下       *
;*-----------------------------------*
;* 短键作开、关用                    *
;* 长键作控制用(="0"减低,="1"增高) *
;*************************************
;
DTCL:   JB      06H,TXK3        ;转TXK3,检查调相长键有否放开?
        JB      11H,TXK2        ;正在作调相短键定时,转TXK2
        JNB     0AH,DTL1        ;不是调相键,转DTL1继续
;**************
;* 调相键处理 *
;**************
        JB      10H,TXK1        ;正在作调相键按下消抖动延时,转TXK1
        SETB    10H             ;22.0H←"1",调相键消抖动延时标志置位
        MOV     54H,#10         ;设置30ms键按下消抖动延时
TXK1:   MOV     A,54H
        CJNE    A,#00,TXK0      ;30ms定时未到,转TXK0出口
        CLR     10H             ;10H←"0",调相键消抖动延时标志复位
        JNB     0AH,TXK0        ;无效键入,转TXK0出口
        LCALL   BEL1            ;蜂鸣一次
        SETB    11H             ;11H←"1",调相长键定时已设置标志置位
        MOV     54H,#80         ;设置400ms长键定时
TXK2:   MOV     A,54H
        CJNE    A,#00,TXK4      ;400ms长键定时未到,转TXK4检查有否放键
        JB      20H,TXK5        ;20H="1",调相短键已打开
        SETB    20H             ;打开调相短键
        MOV     A,30H
        SETB    21H             ;30H<"50",蛮亮了,设置调暗方向
        CJNE    A,#50,TXK6
TXK6:   JC      TXK5
        CLR     21H             ;30H≥"50",蛮暗了,设置调亮方向
TXK5:   CPL     21H             ;21H←"X"调相长键标志取反
        SETB    06H             ;06H←"1",调相长键标志置位
        MOV     46H,#01         ;长键蜂鸣
        LCALL   BEL
TXK3:   JB      0AH,TXK0        ;>400ms,键未放,保持长键,转TXK0
        CLR     11H             ;11H←"1",调相长键定时已设置标志复位
        CLR     06H             ;06H←"0",调相长键标志复位
TXK0:   RET
;
TXK4:   JB      0AH,TXK0       ;调相键未放,转TXK0
;************************
;* <400ms就放键,是短键 *
;************************
        CPL     20H             ;20H←"X"调相短键标志取反
        CLR     11H             ;11H←"1",调相长键定时已设置标志复位
        RET
;
DTL1:   JB      07H,TGK3        ;转TGK3,检查调功长键有否放开?
        JB      13H,TGK2        ;正在作调功短键定时,转TGK2
        JNB     0BH,DTL2        ;不是调功键,转DTL2继续
;**************
;* 调功键处理 *
;**************
        JB      12H,TGK1        ;正在作调功键按下消抖动延时,转TGK1
        SETB    12H             ;12H←"1",调功键消抖动延时标志置位
        MOV     54H,#10         ;设置10ms键按下消抖动延时
TGK1:   MOV     A,54H
        CJNE    A,#00,TGK0      ;10ms定时未到,转TGK0出口
        CLR     12H             ;12H←"0",调功键消抖动延时标志复位
        JNB     0BH,TGK0        ;无效键入,转TGK0出口
        SETB    13H             ;13H←"1",调功长键定时已设置标志置位
        LCALL   BEL1            ;蜂鸣一次
        MOV     54H,#80         ;设置400ms长键定时
TGK2:   MOV     A,54H
        CJNE    A,#00,TGK4      ;400ms长键定时未到,转TGK4检查有否放键
        JB      22H,TGX5
        SETB    22H             ;打开调功短键
        MOV     A,31H
        CLR     23H             ;31H≥"25",蛮暗了,设置调亮方向
        CJNE    A,#12,TGX6
TGX6:   JC      TGX5
        SETB    23H             ;31H<"25",蛮亮了,设置调暗方向
TGX5:   CPL     23H             ;23H←"X"调功长键标志取反
        SETB    07H             ;07H←"1",调功长键标志置位
        MOV     46H,#01         ;蜂鸣二次
        LCALL   BEL
TGK3:   JB      0BH,TGK0        ;>400ms,键未放,保持长键,转TGK0
        CLR     13H             ;13H←"1",调功长键定时已设置标志复位
        CLR     07H             ;07H←"0",调功长键标志复位
TGK0:   RET
;
TGK4:   JB      0BH,TGK0       ;调功键未放,转TGK0
;************************
;* <400ms就放键,是短键 *
;************************
        CPL     22H             ;22H←"X"调功短键标志取反
        CLR     13H             ;13H←"0",调功长键定时已设置标志复位
        RET
;
DTL2:   JB      08H,K1C2
        JNB     0CH,DTL3       ;不是开一键,转DTL3继续
;**************
;* 开一键处理 *
;**************
        JB      14H,K1C1        ;正在作开一键按下消抖动延时,转K1C1
        SETB    14H             ;22.4H←"1",开一键消抖动延时标志置位
        MOV     54H,#10         ;设置30ms键按下消抖动延时
K1C1:   MOV     A,54H
        CJNE    A,#00,K1C0      ;30ms定时未到,转K1C0出口
        CLR     14H             ;22.4H←"0",开一键消抖动延时标志复位
        JNB     0CH,K1C0        ;无效键入,转K1C0出口
        LCALL   BEL1            ;蜂鸣一次
        SETB    08H             ;禁止开一键连续蜂鸣
        CPL     24H             ;24.4H←"X"开一短键标志取反
K1C2:   JB      0CH,K1C0        ;键未放,转K1C0
        CLR     08H             ;允许开一键蜂鸣
K1C0:   RET
;
DTL3:   JB      09H,K2C2
        JNB     0DH,K2C0       ;不是开二键,转K2C0出口
;**************
;* 开二键处理 *
;**************
        JB      16H,K2C1        ;正在作开二键按下消抖动延时,转K2C1
        SETB    16H             ;22.6H←"1",开二键消抖动延时标志置位
        MOV     54H,#10         ;设置30ms键按下消抖动延时
K2C1:   MOV     A,54H
        CJNE    A,#00,K2C0      ;30ms定时未到,转K2C0出口
        CLR     16H             ;22.6H←"0",开二键消抖动延时标志复位
        JNB     0DH,K2C0        ;无效键入,转K2C0出口
        SETB    09H             ;禁止开二键连续蜂鸣
        LCALL   BEL1            ;蜂鸣一次
        CPL     26H             ;24.6H←"X"开二短键标志取反
K2C2:   JB      0DH,K2C0        ;键未放,转K2C0
        CLR     09H             ;允许开二键蜂鸣
K2C0:   RET
;
;********
;* 蜂鸣 *
;********
;
BEL1:   MOV     46H,#01
BEL:    SETB    01H              ;允许蜂鸣
        MOV     38H,#30          ;150ms蜂鸣定时
        RET
;
;***************************
;* 100us时标T0定时中断处理 *
;***************************
;
TI0:    PUSH    PSW             ;PSW进栈
        SETB    PSW.3           ;RS0←"1"
        CLR     PSW.4           ;RS1←"0",选工作寄存区1(R08H ̄R0FH)
        PUSH    ACC
        CPL     P3.1
        MOV     R1,#04          ;需延时计数器字节
        MOV     R0,#50H         ;延时计数器R50H~R53H
DY2:    MOV     A,@R0           ;读计数值
        JZ      DY1             ;=0?是转DY1处理下一位
        DEC     @R0             ;计数器减一
DY1:    INC     R0              ;计数器指针加一
        DJNZ    R1,DY2          ;3字节到?
;*************************************
;* 调相滞后触发处理 (脉宽0.1ms)      *
;* 40H装载当前调相触发滞后时间值     *
;* 40H每0.1ms减一,(40H最大为100)     *
;* 40H="01"时P3.7←"0",触发脉冲前沿 *
;* 40H="00"时P3.7←"1",触发脉冲后沿 *
;*************************************
        JNB     20H,TCL0        ;20H="0",调相输出关
        JNB     30H,TCL0        ;30H="0",电压未过零,禁止调相触发定时
        JB      04H,TCL1
        MOV     40H,30H         ;取出30H当前调相触发滞后时间值
        SETB    04H             ;20.4H←"1",滞后触发已置初值
TCL1:   DEC     40H             ;当前调相触发滞后时间值减0.1ms
        MOV     A,40H
        CJNE    A,#01,TCL2
        CLR     P3.7            ;P3.7←"0",调相触发脉冲前沿(脉宽0.1ms)
TCL0:   POP     ACC             ;ACC出栈
        POP     PSW             ;PSW出栈【恢复进栈前寄存器区】
        RETI                    ;中断返回
;
TCL2:   CJNE    A,#00,TCL0
        CLR     04H             ;04H←"0",触发定时器允许重置初值
        CLR     30H             ;30H←"0",禁止调相触发定时
        SETB    P3.7            ;P3.7←"1",调相触发脉冲后沿
        SJMP    TCL0            ;出中断
;
;*************************
;* 5ms时标T1定时中断处理 *
;*************************
;
TI1:    MOV     TH1,#0ECH       ;FFFFH-1388H=EC77H
        MOV     TL1,#77H        ;T0频率为12M/12/5000D=1388H=200HZ(5ms)
        PUSH    PSW             ;PSW进栈
        CLR     PSW.3           ;RS0←"0"
        SETB    PSW.4           ;RS1←"1",选工作寄存区2(R10H ̄R17H)
        PUSH    ACC
;
        CPL     P3.0            ;看门狗定时100Hz(10ms)
;
        MOV     R1,#02          ;需延时计数器字节
        MOV     R0,#54H         ;延时计数器R54H~R55H
DY4:    MOV     A,@R0           ;读计数值
        JZ      DY3             ;=0?是转DY1处理下一位
        DEC     @R0             ;计数器减一
DY3:    INC     R0              ;计数器指针加一
        DJNZ    R1,DY4          ;3字节到?
;****************
;* 蜂鸣定时处理 *
;****************
        JB      05H,TT9         ;05H="1",正在作关蜂鸣定时,转TT9
        JB      02H,TT9K        ;02H="1",正在作开蜂鸣定时,转TT9K
        JNB     01H,TT8         ;01H="0",禁止蜂鸣处理,转TT8继续
        CLR     P1.3            ;开蜂鸣
        SETB    02H             ;02H←"1",开蜂鸣定时
TT9K:   DEC     38H             ;蜂鸣10ms计数器减一
        MOV     A,38H           ;取出蜂鸣10ms计数器
        CJNE    A,#10,TT8       ;开蜂鸣100ms未到,转TT8继续
        SETB    05H             ;05H←"1",关蜂鸣定时
        SETB    P1.3            ;关蜂鸣
TT9:    DEC     38H             ;蜂鸣10ms计数器减一
        MOV     A,38H           ;取出蜂鸣10ms计数器
        CJNE    A,#00,TT8       ;关蜂鸣50ms未到,转TT8继续
        CLR     05H             ;05H←"0",关蜂鸣定时标志复位
        CLR     02H             ;02H←"0",开蜂鸣定时标志复位
        MOV     38H,#30         ;重置蜂鸣定时150ms常数
        DJNZ    46H,TT8         ;蜂鸣次数未到,转TT8继续
        CLR     01H             ;01H←"0",禁止蜂鸣处理
;**********************************
;* 调相触发滞后时间调整           *
;*--------------------------------*
;* 每20ms调整一档,每档0.1ms       *
;* 半周期共调整10ms÷0.1ms=100档  *
;* 20msX100=2s调完半程,4s调完全程 *
;**********************************
TT8:    JNB     20H,DY5         ;20H="0",调相关,转DY5不调整
        INC     56H             ;5ms计数器加一
        MOV     A,56H           ;取出5ms计数器值
        CJNE    A,#12,DY5       ;20ms未到,转DY5出口
        MOV     56H,#00
        JNB     06H,DY5         ;06H="0",禁止调相,转DY5不调整
        JNB     21H,DY6         ;21H="0",转DY6电压调低
        MOV     A,30H           ;取出当前调相触发滞后时间值
        CJNE    A,#08,DY7       ;30H="02",电压最高值
        SJMP    DY5             ;30H="0",电压已调到最高了,转DY5出口
;
DY7:    DEC     30H             ;每20ms调相触发延时减一档(每档0.1ms),电压调高
        SJMP    DY5
;
DY6:    MOV     A,30H           ;取出当前调相触发滞后时间值
        INC     30H             ;每20ms调相触发延时加一档(每档0.1ms),电压调低
        CJNE    A,#85,DY5       ;100usX100=10ms未到,转DY5出口
        MOV     30H,#85         ;30H="97",电压已调到最低了,不再增加
;
DY5:    POP     ACC             ;ACC出栈
        POP     PSW             ;PSW出栈【恢复进栈前寄存器区】
        RETI                    ;定时中断返回
;
;****************
;* 外部中断处理 *
;****************
;
WT0:    PUSH    PSW             ;PSW进栈
        PUSH    ACC             ;ACC进栈
        SETB    PSW.3           ;RS0←"1"
        SETB    PSW.4           ;RS1←"1",选工作寄存区3(R18H ̄R1FH)
;*************************
;* 电压过零,允许调相触发 *
;*************************
        JNB     20H,TOFF1       ;20H="0",调相关,转TOFF1
        SETB    30H             ;30H←"1",电压过零,允许调相触发定时
;********************
;* 调功周期触发处理 *
;********************
TOFF1:  JNB     22H,TOFF2       ;22H="0",调功关,转TOFF2
        INC     33H             ;21H="0",当前周期触发步进定时计数器加一
        MOV     A,33H           ;读取当前周期触发步进定时计数器
        CJNE    A,#50,TF13      ;未到250ms设定数
        MOV     33H,#01         ;周期触发脉冲计数器清"0"
;**************************
;* 周期触发脉冲数调整环节 *
;**************************
        JNB     07H,TF13        ;07H="0",禁止调功,转TF13直接触发
        MOV     A,31H           ;读取开周期计数器
        JB      23H,TF12        ;23H="1",递增
        DEC     31H             ;开周期计数器减一
        CJNE    A,#02,TF13      ;未到开周期设定数下限(20%)
        MOV     31H,#02         ;到设定数下限,不再减少
        SJMP    TF13
TF12:   INC     31H             ;开周期计数器加一
        CJNE    A,#20,TF13      ;未到开周期设定数上限(100%)
        MOV     31H,#20         ;到设定数上限,不再增加
;****************
;* 周期脉冲触发 *
;****************
TF13:   MOV     A,32H           ;读取周期触发脉冲计数器
        INC     32H             ;21H="0",调功触发计数器加一
        JB      29H,TF10
        CLR     29H             ;29H←"0",当前周期触发开
        CJNE    A,31H,TF10      ;未到开周期设定数
        SETB    29H             ;29H←"1",当前周期触发关
TF10:   CJNE    A,#20,TF11      ;未到周期
        MOV     32H,#00         ;加载周期触发脉冲计数器
        CLR     29H             ;29H←"0",当前周期触发开
;
TF11:   JB      29H,TOFF2       ;29H="1",调功间隙,禁止触发
        CLR     P3.3            ;P3.3←"0",调功触发脉冲前沿
;
TOFF2:  JNB     24H,TOFF3       ;24H="0",开1关,转TOFF3
        CLR     P3.4            ;P3.4←"0",开1触发脉冲前沿
;
TOFF3:  JNB     26H,TOFF4       ;26H="0",开2关,转TOFF4
        CLR     P3.5            ;P3.5←"0",开2触发脉冲前沿
;
TOFF4:  MOV     R7,#50          ;设置100us触发脉宽软件延时
WAIT:   DJNZ    R7,WAIT         ;产生100us触发脉宽
        SETB    P3.3            ;P3.3←"1",调功触发脉冲后沿
        SETB    P3.4            ;P3.4←"1",开1触发脉冲后沿
        SETB    P3.5            ;P3.5←"1",开2触发脉冲后沿
;
        POP     ACC             ;ACC出栈
        POP     PSW             ;PSW出栈=【恢复进栈前寄存器区】
        RETI                    ;外部中断返回
;
        END

网友C:
这个不难。
首先你要明白,晶闸管调压是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也就是说控制晶闸管在半个交流周期中何时触发。
那么单片机就需要检测交流何时过零,然后延迟一小段时间触发晶闸管。这段时间的大小就决定了晶闸管“不导通”的角度。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记得有可控硅晶闸管专辑,可以下载来看看。

网友C:
手慢了一点,老tyw连硬件带软件都贴出来了。

楼主:
谢谢额  书我下了老久下不下来  你的意思是说在交流电过零的时候先用定时器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再发出触发脉冲吗?那我如果要求速度不一样不是要一直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

网友C:
8楼:
一直改变晶闸管导通角?那不是改到交流周期外面去了?
你是要调速,速度达到你的要求后,导通角就应该不再变化才是。

楼主:
9楼:
那如果换另外一个速度呢?

网友C:
10楼:
换另一个速度,当然要改变导通角,改变了导通角才能改变施加在电机上的电压从而改变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功率法的控制每秒内的正弦波个数是怎么回事?调功不是有过零吗?不是可以过零脉冲触发中断,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延时,然后发出可控硅触发脉冲吗?

网友C:
12楼:
你说的方法是调相,不是控制每秒内的正弦波个数。
调 功 法,例如50Hz的交流电,通过单片机控制让晶闸管每秒仅有49个周期导通(被触发,而且是过零点触发),那么平均功率就是全功率的98%,依此类推,每秒一个周期导通,平均功率就是全功率的2%。此方法只能用在电炉这类热容量很大的设备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什么方法 程序上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相法调速缺点是不能过零触发???不明白这句话,调相不是也可以过零触发吗?

网友C:
14楼:
这种方法(控制单位时间内导通周期数)不能用在电动机上。如果电动机每秒1/3时间通电,其余时间不通电,必定一快一慢地动,而且响声很大。
程序上处理很简单,过零产生中断,用个计数器看看是第几个周期,查表看看该触发还是不触发。

网友D:
可零触发只能当开关用,或用于调功,N年前俺不知道这个名词,自创了个“丢波法”

网友A:
丢波法:L

网友D:
惭愧,当时的想法是:丢掉交流电一个完整的连续波形,可以是一个周期或半个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丢波法???

网友D:
别问了,就是老T所说的调功

网友C:
15楼:
晶闸管调相可不是过零触发,是交流过零后延迟一段时间触发。检测交流过零,是为了与交流电同步。
大蚂蚁说的“丢波法”,老tyw说的 调 功 法 是一回事,是在交流过零时触发。

楼主:
晕回五个就没办法回了  我明白了 非常感谢啊  还有一个我想问 电机什么情况下转不了啊?还是要使电机转起来程序中还要什么处理啊?

网友B:
吊扇低于100v左右转不动了,具体看负载大小,电压低了,转矩小于负载就不动了.
想测试需加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有没有不要用传感器就可以测速的,好像在网上看过……

楼主:
怎么没用说哦???

楼主:
.include "m16def.inc" ;滚烫机(热转印机)旧面板,高速卷膜
.def   timer_n=r1
.def   sw5=r2         ;不加中间继电器(Y3)控制圈泊电机电位器
.def   sw4=r3         ;与lsc1.asm相同,y2:y5:y6同步(lsc5改进型)
.def   sw3=r4         ;水平试位到位返回(08.1.4)
.def   sw2=r5         ;pxx1 水平限位 y5
.def   sw1=r6         ;pxx2 烫印计时 y2
.def   step_num=r7    ;(标准)
.def   data_bufl=r8
.def   data_bufh=r9
.def   ring_timer=r10
.def   output_buf=r11
.equ   y6=0
.equ   y5=1
.equ   y4=2
.equ   y3=3
.equ   y2=4
.equ   y1=5
.equ   speaker=6

.def   data_buf0=r12
.def   data_buf1=r13
.def   mode_num=r14
.def   dl_num=r15

.def   r_key0=r16
.equ   key0_bit=$01
.equ   key1_bit=$02
.equ   key2_bit=$04
.equ   key3_bit=$08
.equ   key4_bit=$10
.equ   key5_bit=$20
.equ   key6_bit=$40
.equ   key7_bit=$80
.def   r_key1=r17
.equ   key8_bit=$01
.equ   key9_bit=$02
.equ   keya_bit=$04
.equ   keyb_bit=$08
.equ   sw5_bit=$10
.equ   sw3_bit=$20

.equ   key0=$60
.equ   key1=$61
.equ   key2=$62
.equ   key3=$63
.equ   key4=$64
.equ   key5=$65
.equ   key6=$66
.equ   key7=$67
.equ   key8=$68
.equ   key9=$69
.equ   keya=$6a
.equ   keyb=$6b

.equ   dl_1l=$6c
.equ   dl_1h=$6d
.equ   dl_2l=$6e
.equ   dl_2h=$6f
.equ   dl_3l=$70
.equ   dl_3h=$71
.equ   dl_4l=$72
.equ   dl_4h=$73
.equ   dl_5l=$74
.equ   dl_5h=$75
.equ   dl_6l=$76
.equ   dl_6h=$77
.equ   counter_l=$78
.equ   counter_h=$79

.equ   dl_pre_1l=$7a
.equ   dl_pre_1h=$7b     ;$7a-85

.def   data_buf=r18

.def   r_bit0=r19
.equ   working_bit=0
.equ   auto_bit=1
.equ   mode_bit=2
.equ   dl_num_bit=3
.equ   time_bit=4        ;4 5
.equ   working_bit1=6
.equ   y6_bit=7

.def   disp_bufl=r20
.def   disp_bufh=r21
.def   r_portd  =r22
.def   disp_num=r23
.def   al=r24
.def   ah=r25

.org   $0000
       rjmp  reset
.org   $0004
       rjmp  int1_prg
.org   $012
       rjmp  tim0_ovf

.org   $0080
reset_setup:
       ldi   al,$00
       out   twcr,al
       out   assr,al

       ldi al,$00
       out   ddra,al
       ldi   al,$ff
       out   ddrb,al
       ldi   al,$7f
       out   ddrc,al
       ldi   al,$17
       out   ddrd,al

       ldi   al,$0c               ;rising edge of int1
       out   mcucr,al
       ldi   al,$80               ;int1 interrupt enable
       out   gicr,al

       ldi   al,$01
       out   timsk,al
       ldi   al,05             ;1024ck 4mhz
       out   tccr0,al
       ret
reset:
.org   $0100

       ldi   r_bit0,$04
       ldi   r_key0,$00
       ldi   r_key1,$00
          ldi      zl,low(key2)
          ldi      zh,high(key2)
          ldi      ah,$55
          st    z,ah
          ldi      zl,low(key8)
          ldi      zh,high(key8)
          ldi      ah,$55
          st    z,ah
       ldi   al,$0
       mov   ah,al
       ldi   disp_num,$5
start1:      dec   al
       nop
       nop
       nop
       cpi   al,$1
       brne  start1
       dec   ah
       cpi   ah,$1
       brne  start1
       dec   disp_num
       cpi   disp_num,$1
       brne  start1

       ldi   al,$04
       out   sph,al
       ldi   al,$5f
       out   spl,al
       rcall reset_setup

       ldi   al,$00
       out   portc,al
       out   portb,al

       ldi   r_key0,$00
       ldi   r_key1,$00
       ldi   al,$fa
       mov   ring_timer,al
       ldi   zl,low(dl_1l)
       ldi   zh,high(dl_1l)
       ldi   al,$0
       st z+,al
       st z+,al
       st z+,al
       st z+,al
       st z+,al
       st z+,al
       st z+,al
       st z+,al
       st z+,al
       st z+,al
       st z+,al
       st z+,al
       st z+,al
       st z+,al
       rcall eeprom_r
       ldi   r_bit0,$04

loop:  ldi   al,$04
       out   sph,al
       ldi   al,$5f
       out   spl,al
       sbrs  r_bit0,mode_bit
       rcall reset_setup
          ldi   al,$80
          out   sreg,al
          nop
          ldi   al,$00
          out   sreg,al

          mov      al,sw4
          andi  al,$0f
          cpi      al,$0f
          brne  loop_2
          cbr      r_bit0,$01
loop_2:      sbrs  r_bit0,working_bit
          rjmp  stop_setup
          sbrs  r_bit0,working_bit1
          rjmp  loop_3
          rjmp  loop_c
loop_3:      ldi      al,$00
          cp    al,sw1
          brne  loop
          cbi      portc,y5
          rjmp  loop

loop_c:      ldi      al,$00
          cp    al,sw2
          brne  mode_num_0
          in    al,portc
          sbrs  al,y6
          rjmp  mode_num_0
          sbrc  mode_num,0
          rjmp  loop_c1
          sbi      portc,y5
          rjmp  mode_num_0
loop_c1:  sbi      portc,y2
          rjmp  mode_num_0
mode_num_0:  ldi      al,$ff
          cp    al,sw2
          brne  mode_num_1
          cbi      portc,y5
          cbi      portc,y2

mode_num_1:  ldi      al,$01
          cp    al,step_num
          brne  mode_num_10
          rjmp  step_1
mode_num_10:ldi    al,$02
          cp    al,step_num
          brne  mode_num_11
          rjmp  step_2
mode_num_11:ldi    al,$03
          cp    al,step_num
          brne  mode_num_12
          rjmp  step_3
mode_num_12:ldi    al,$04
          cp    al,step_num
          brne  step_0
          rjmp  step_4

step_0:      ldi      zl,low(dl_3l)
          ldi      zh,high(dl_3l)
          ld    al,z+
          ld    ah,z
          or    al,ah
          brne  loop_cc
          sbi      portc,y1
loop_cc:  rjmp  loop

          cbr      r_bit0,$80
          in    al,portc
          sbrc  al,y1
          rjmp  step_0_1
          sbi      portc,y1
          cbi      portc,y6
          cbi      portc,y5
          cbi      portc,y2
          ldi      zl,low(dl_pre_1l)
          ldi      zh,high(dl_pre_1l)
          ld    al,z+
          ld    ah,z
          ldi      zl,low(dl_1l)
          ldi      zh,high(dl_1l)
          st    z+,al
          st    z,ah
          rjmp  loop
step_0_1: sbrc  mode_num,2
          rjmp  step_0_3
          ldi      zl,low(dl_1l)
          ldi      zh,high(dl_1l)
          ld    al,z+
          ld    ah,z
          or    al,ah
          brne  step_0_2
          cbi      portc,y1
          cbi      portc,y3
          inc      step_num
step_0_2: rjmp  loop

step_0_3: ldi      al,$00
          cp    al,sw3
          brne  step_0_31
          sbrc  r_key1,5
          rjmp  step_0_33
          rjmp  loop
step_0_31:   ldi      al,$03
          cp       al,sw3
          brne  step_0_32
          sbr      r_key1,sw3_bit
step_0_32:   rjmp  loop
step_0_33:   cbi      portc,y1
          cbi      portc,y3
          cbr      r_key1,sw3_bit
          inc      step_num
          rjmp  loop

step_1:      mov      al,r_bit0
          sbrc  al,y6_bit
          rjmp  step_1_1
          sbi      portc,y6

          ldi      al,$00
          cp    al,sw2
          brne  step_1_0
          sbr      r_bit0,$80

          ldi      zl,low(dl_pre_1l+2)
          ldi      zh,high(dl_pre_1l+2)
          ld    al,z+
          ld    ah,z
          ldi      zl,low(dl_2l)
          ldi      zh,high(dl_2l)
          st    z+,al
          st    z,ah
          ldi      zl,low(dl_pre_1l+4)
          ldi      zh,high(dl_pre_1l+4)
          ld    al,z+
          ld    ah,z
          ldi      zl,low(dl_3l)
          ldi      zh,high(dl_3l)
          st    z+,al
          st    z,ah
step_1_0: rjmp  loop
step_1_1: sbrc  mode_num,1
          rjmp  step_1_2
          in    al,portc
          sbrc  al,y1
          rjmp  step_1_2
          ldi      zl,low(dl_3l)
          ldi      zh,high(dl_3l)
          ld    al,z+
          ld    ah,z
          or    al,ah
          brne  step_1_2
          sbi      portc,y1
          ldi      zl,low(dl_pre_1l+6)
          ldi      zh,high(dl_pre_1l+6)
          ld    al,z+
          ld    ah,z
          ldi      zl,low(dl_4l)
          ldi      zh,high(dl_4l)
          st    z+,al
          st    z,ah
step_1_2: sbrs  mode_num,0
          rjmp  step_1_3
          ldi      zl,low(dl_2l)
          ldi      zh,high(dl_2l)
          ld    al,z+
          ld    ah,z
          or    al,ah
          brne  step_1_5
          rjmp  step_1_4
step_1_3: ldi      al,$00
          cp    al,sw1
          breq  step_1_4
          sbrc  mode_num,2
          rjmp  loop
          sbrc  mode_num,1
          rjmp  loop
          cp    al,sw3
          brne  step_1_31
          sbrc  r_key1,5
          rjmp  step_1_4
          rjmp  loop
step_1_31:   ldi      al,$03
          cp       al,sw3
          brne  step_1_32
          sbr      r_key1,sw3_bit
step_1_32:   rjmp  loop

step_1_4: cbi      portc,y6
          cbi      portc,y5
          cbi      portc,y2
          cbr      r_key1,sw3_bit
          cbr      r_bit0,$80
          ldi      zl,low(counter_l)
          ldi      zh,high(counter_l)
          ld    al,z+
          ld    ah,z
          adiw  al,$01
          st    z,ah
          st    -z,al
          inc      step_num
          sbrs  mode_num,1
          rjmp  loop
          ldi      zl,low(dl_pre_1l+4)
          ldi      zh,high(dl_pre_1l+4)
          ld    al,z+
          ld    ah,z
          ldi      zl,low(dl_3l)
          ldi      zh,high(dl_3l)
          st    z+,al
          st    z,ah
step_1_5: rjmp  loop

step_2:      sbrs  mode_num,1
          rjmp  step_2_2
          in    al,portc
          sbrc  al,y1
          rjmp  step_2_2
          ldi      zl,low(dl_3l)
          ldi      zh,high(dl_3l)
          ld    al,z+
          ld    ah,z
          or    al,ah
          brne  step_2_1
          sbi      portc,y1
          sbi      portc,y3
          ldi      zl,low(dl_pre_1l+6)
          ldi      zh,high(dl_pre_1l+6)
          ld    al,z+
          ld    ah,z
          ldi      zl,low(dl_4l)
          ldi      zh,high(dl_4l)
          st    z+,al
          st    z,ah
step_2_1: rjmp  loop

step_2_2: ldi      zl,low(dl_4l)
          ldi      zh,high(dl_4l)
          ld    al,z+
          ld    ah,z
          or    al,ah
          brne  step_2_4
step_2_3: cbi      portc,y1
          cbi      portc,y3
          inc      step_num
          rjmp  loop
step_2_4: sbrc  mode_num,2
          rjmp  loop
          ldi      al,$00
          cp    al,sw3
          breq  step_2_3
          rjmp  loop

step_3:      inc      step_num
          ldi      zl,low(dl_pre_1l+8)
          ldi      zh,high(dl_pre_1l+8)
          ld    al,z+
          ld    ah,z
          ldi      zl,low(dl_5l)
          ldi      zh,high(dl_5l)
          st    z+,al
          st    z,ah
          rjmp  loop

step_4:      ldi      zl,low(dl_5l)
          ldi      zh,high(dl_5l)
          ld    al,z+
          ld    ah,z
          or    al,ah
          brne  step_4_1
          sbrs  r_bit0,auto_bit
          rjmp  step_4_2
STEP_4_0: clr      step_num
step_4_1: rjmp  loop
step_4_2: in    al,portc
          sbrc  al,y1
          rjmp  loop
          cbr      r_bit0,$01
          rjmp  step_4_0
int1_prg: push  al
          push  ah
          in    al,sreg
          push  al
          push  zl
          push  zh
          ldi      zl,low(dl_pre_1l+4)
          ldi      zh,high(dl_pre_1l+4)
          ld    al,z+
          ld    ah,z
          ldi      zl,low(dl_3l)
          ldi      zh,high(dl_3l)
          st    z+,al
          st    z,ah
          cbi      portc,y1
          pop      zh
          pop      zl
          pop      al
          out      sreg,al
          pop      ah
          pop      al
          reti

stop_setup:  cbr      r_bit0,$40
          in    al,portc
          sbrs  al,y6
          rjmp  stop_setup1
          cbi      portc,y6
          ldi      al,$32         ;0.5 second
          ldi      ah,$00
          ldi      zl,low(dl_6l)
          ldi      zh,high(dl_6l)
          st    z+,al
          st    z,ah
          rjmp  loop
stop_setup1:ldi    zl,low(dl_6l)
          ldi      zh,high(dl_6l)
          ld    al,z+
          ld    ah,z
          or    al,ah
          brne  stop_setup2
          cbi      portc,y4
          cbi      portc,y5
          cbi      portc,y2
stop_setup2:rjmp   loop

disp_setup:
          sbrc  r_bit0,mode_bit
          rjmp  disp_mode
          sbrc  r_bit0,time_bit
          rjmp  disp_time
          sbrc  r_bit0,dl_num_bit
          rjmp  disp_dl_num
          ldi      zl,low(counter_l)
          ldi      zh,high(counter_l)
          rcall hex_bcd
          mov      disp_bufl,data_bufl
          mov      disp_bufh,data_bufh

          ret
disp_mode:
          ldi      disp_bufh,$90
          ldi      al,$11
          mov      disp_bufl,mode_num
          andi  disp_bufl,$01
          bst      mode_num,1
          bld      disp_bufl,4
          bst      mode_num,2
          bld      disp_bufh,0
          add      disp_bufh,al
          add      disp_bufl,al
          ret
disp_dl_num:
          ldi      disp_bufh,$bc
          mov      disp_bufl,dl_num
          ori      disp_bufl,$d0
          ret
disp_time:
          ldi      zl,low(dl_pre_1l)
          ldi      zh,high(dl_pre_1l)
          mov      al,dl_num
          dec      al
          add      al,al
          add      zl,al
          ldi      al,$00
          adc      zh,al
          rcall hex_bcd
          mov      disp_bufl,data_bufl
          mov      disp_bufh,data_bufh
          ori      disp_bufh,$f0
          sbrc  ring_timer,5
          ret
          ldi      al,1
          cp    data_buf,al
          brne  disp_time1
          andi  disp_bufl,$f0
          ori      disp_bufl,$0d
          ret
disp_time1:  ldi      al,10
          cp    data_buf,al
          brne  disp_time2
          andi  disp_bufl,$0f
          ori      disp_bufl,$d0
          ret
disp_time2:  ldi      disp_bufh,$fd
          ret
hex_bcd:  clr      data_bufl
          clr      data_bufh
          ldi      ah,$08
          mov      data_buf0,ah
          ldd      al,z+1
          rcall hex_bcd_loop
          ldi      ah,$08
          mov      data_buf0,ah
          ld    al,z
          rcall hex_bcd_loop
          ret

hex_bcd_loop:
          lsl      al
          adc      data_bufl,data_bufl
          brhs  hex_bcd1
          brlo  hex_bcd2
          ldi      ah,$66            ;h=0 c=0
          add      ah,data_bufl
          brhs  hex_bcd0
          brlo  hex_bcd60
          rjmp  hex_bcd9
hex_bcd0: brlo  hex_bcd66
          rjmp  hex_bcd06
hex_bcd1: brlo  hex_bcd66         ;h=1 c=?
          ldi      ah,$60            ;h=1 c=0
          add      ah,data_bufl
          brlo  hex_bcd66
          rjmp  hex_bcd06
hex_bcd2: ldi      ah,$06            ;h=0 c=1
          add      ah,data_bufl
          brhs  hex_bcd66
          rjmp  hex_bcd60
hex_bcd06:   ldi      ah,$06
          add      data_bufl,ah
          ldi      ah,$60
          add      ah,data_bufl
          brlo  hex_bcd60
          rjmp  hex_bcd9
hex_bcd60:   ldi      ah,$60
          add      data_bufl,ah
          sec
          rjmp  hex_bcd9
hex_bcd66:   ldi      ah,$66
          add      data_bufl,ah
          sec

楼主:
hex_bcd9: adc      data_bufh,data_bufh
          brhs  hex_bcdh1
          brlo  hex_bcdh2
          ldi      ah,$66            ;h=0 c=0
          add      ah,data_bufh
          brhs  hex_bcdh0
          brlo  hex_bcdh60
          rjmp  hex_bcdh9
hex_bcdh0:   brlo  hex_bcdh66
          rjmp  hex_bcdh06
hex_bcdh1:   brlo  hex_bcdh66        ;h=1 c=?
          ldi      ah,$60            ;h=1 c=0
          add      ah,data_bufh
          brlo  hex_bcdh66
          rjmp  hex_bcdh06
hex_bcdh2:   ldi      ah,$06            ;h=0 c=1
          add      ah,data_bufh
          brhs  hex_bcdh66
          rjmp  hex_bcdh60
hex_bcdh06:  ldi      ah,$06
          add      data_bufh,ah
          ldi      ah,$60
          add      ah,data_bufh
          brlo  hex_bcdh60
          rjmp  hex_bcdh9
hex_bcdh60:  ldi      ah,$60
          add      data_bufh,ah
          sec
          rjmp  hex_bcdh9
hex_bcdh66:  ldi      ah,$66
          add      data_bufh,ah
          sec
hex_bcdh9:   dec      data_buf0
          ldi      ah,$00
          cpse  ah,data_buf0
          rjmp  hex_bcd_loop
          ret

display:
          ori      r_portd,$ff
          andi  disp_num,$03
          sbrc  disp_num,0
          rjmp  display_13
display_02:  ldi      zh,high(led02_reg*2)
          ldi      zl,low(led02_reg*2)
          sbrc  disp_num,1
          rjmp  display_2
display_0:   andi  r_portd,$fe    ;portd_bit0(display high_byte)
          mov      al,disp_bufh
          swap  al
          rcall display_4
          bst      r_bit0,working_bit1
          bld      r0,6
display_0c:  in    al,pina
          ldi      zh,high(key0)
          ldi      zl,low(key0)
          ld    ah,z
          lsl      ah
          bst      al,0
          bld      ah,0
          st    z,ah
          cpi      ah,$00
          brne  display0c1
          sbrc  r_key0,0
          rcall key0_deal
          rjmp  display0c2
display0c1:  cpi      ah,$ff
          brne  display0c2
          sbr      r_key0,key0_bit
display0c2:  ldi      zl,low(key1)
          ldi      zh,high(key1)
          ld    ah,z
          lsl      ah
          bst      al,1
          bld      ah,0
          st    z,ah
          cpi      ah,$00
          brne  display0c3
          sbrc  r_key0,1
          rcall key1_deal
          rjmp  display0c4
display0c3:  cpi      ah,$ff
          brne  display0c4
          sbr      r_key0,key1_bit
display0c4:  ldi      zl,low(key2)
          ldi      zh,high(key2)
          ld    ah,z
          lsl      ah
          bst      al,2
          bld      ah,0
          st    z,ah
          cpi      ah,$00
          brne  display0c5
          sbrc  r_key0,2
          rcall key2_deal
          rjmp  display0c6
display0c5:  cpi      ah,$ff
          brne  display0c6
          sbr      r_key0,key2_bit
display0c6:  out      portb,r0
          out      portd,r_portd
          ret
display_2:   andi  r_portd,$fb
          mov      al,disp_bufl
          swap  al
          rcall display_4
          in    al,pina
          ldi      zh,high(key6)
          ldi      zl,low(key6)
          ld    ah,z
          lsl      ah
          bst      al,0
          bld      ah,0
          st    z,ah
          cpi      ah,$00
          brne  display2c1
          sbrc  r_key0,6
          rcall key6_deal
          rjmp  display2c2
display2c1:  cpi      ah,$ff
          brne  display2c2
          sbr      r_key0,key6_bit
display2c2:  ldi      zl,low(key7)
          ldi      zh,high(key7)
          ld    ah,z
          lsl      ah
          bst      al,1
          bld      ah,0
          st    z,ah
          cpi      ah,$00
          brne  display2c3
          sbrc  r_key0,7
          rcall key7_deal
          rjmp  display2c4
display2c3:  cpi      ah,$ff
          brne  display2c4
          sbr      r_key0,key7_bit
display2c4:  ldi      zl,low(key8)
          ldi      zh,high(key8)
          ld    ah,z
          lsl      ah
          bst      al,2
          bld      ah,0
          st    z,ah
          cpi      ah,$00
          brne  display2c5
          sbrc  r_key1,0
          rcall key8_deal
          rjmp  display2c6
display2c5:  cpi      ah,$ff
          brne  display2c6
          sbr      r_key1,key8_bit
display2c6:  out      portb,r0
          out      portd,r_portd
          ret
display_13:  ldi      zh,high(led13_reg*2)
          ldi      zl,low(led13_reg*2)
          sbrc  disp_num,1
          rjmp  display_3
display_1:   andi  r_portd,$fd
          mov      al,disp_bufh
          rcall display_4
          bst      r_bit0,time_bit
          bld      r0,1
          in    al,pina
          ldi      zh,high(key3)
          ldi      zl,low(key3)
          ld    ah,z
          lsl      ah
          bst      al,0
          bld      ah,0
          st    z,ah
          cpi      ah,$00
          brne  display1c1
          sbrc  r_key0,3
          rcall key3_deal
          rjmp  display1c2
display1c1:  cpi      ah,$ff
          brne  display1c2
          sbr      r_key0,key3_bit
display1c2: mov    ah,sw5
          cpi      ah,$00
          brne  display1c21
          sbrc  r_key1,4
          rcall sw5_deal
          rjmp  display1c22
display1c21:cpi    ah,$ff
          brne  display1c22
          sbr      r_key1,sw5_bit
display1c22:ldi    zl,low(key4)
          ldi      zh,high(key4)
          ld    ah,z
          lsl      ah
          bst      al,1
          bld      ah,0
          st    z,ah
          cpi      ah,$00
          brne  display1c3
          sbrc  r_key0,4
          rcall key4_deal
          rjmp  display1c4
display1c3:  cpi      ah,$ff
          brne  display1c4
          sbr      r_key0,key4_bit
display1c4:  ldi      zl,low(key5)
          ldi      zh,high(key5)
          ld    ah,z
          lsl      ah
          bst      al,2
          bld      ah,0
          st    z,ah
          cpi      ah,$00
          brne  display1c5
          sbrc  r_key0,5
          rcall key5_deal
          rjmp  display1c6
display1c5:  cpi      ah,$ff
          brne  display1c6
          sbr      r_key0,key5_bit
display1c6:  out      portb,r0
          out      portd,r_portd
          ret
display_3:   andi  r_portd,$ef
          mov      al,disp_bufl
          rcall display_4
          bst      r_bit0,auto_bit
          bld      r0,1
          in    al,pina
          ldi      zh,high(key9)
          ldi      zl,low(key9)
          ld    ah,z
          lsl      ah
          bst      al,1
          bld      ah,0
          st    z,ah
          ldi      zl,low(dl_5l)
          ldi      zh,high(dl_5l)
          ld    xl,z+
          ld    xh,z
          or    xl,xh
          brne  display_31
          sbrs  r_bit0,working_bit1
          rcall key9_deal

display_31:  ldi      zl,low(keya)
          ldi      zh,high(keya)
          in    al,pina
          ld    ah,z
          lsl      ah
          bst      al,0
          bld      ah,0
          st    z,ah
          cpi      ah,$00
          brne  display3c3
          sbrc  r_key1,2
          rcall keya_deal
          rjmp  display3c4
display3c3:  cpi      ah,$ff
          brne  display3c4
          sbr      r_key1,keya_bit
display3c4:  ldi      zl,low(keyb)
          ldi      zh,high(keyb)
          ld    ah,z
          lsl      ah
          bst      al,2
          bld      ah,0
          st    z,ah
          cpi      ah,$00
          brne  display3c5
          sbrc  r_key1,3
          rcall keyb_deal
          rjmp  display3c6
display3c5:  cpi      ah,$ff
          brne  display3c6
          sbr      r_key1,keyb_bit
display3c6:  out      portb,r0
          out      portd,r_portd
          ret
display_4:   andi  al,$0f
          add      zl,al
          ldi      al,$00
          adc      zh,al
          lpm
          ret

led02_reg:   .db      $b7,$a0,$3b,$ba,$ac,$9e,$9f,$b0,$bf,$bc,$3d,$ab,$07,$08,$00,$00
led13_reg:   .db      $ed,$05,$dc,$5d,$35,$79,$f9,$0d,$fd,$3d,$bc,$d5,$e0,$10,$00,$00

tim0_ovf: push  al
          push  ah
          in    al,sreg
          push  al
          push  zl
          push  zh
          ldi      al,$ff      ;(4mhz)250us*2=0.5ms
          out      tcnt0,al
          ldi      al,$ff
          out      porta,al
          in    al,pina
          lsl      sw2
          bst      al,4
          bld      sw2,0
          lsl      sw3
          bst      al,3
          bld      sw3,0
          ldi      al,$03
          and      sw3,al
          in    al,pind
          lsl      sw1
          bst      al,7
          bld      sw1,0
          lsl      sw5
          bst      al,6
          bld      sw5,0
          lsl      sw4
          bst      al,5
          bld      sw4,0

          ldi      al,$07
          and   timer_n,al
          inc      timer_n
          cp    timer_n,al
          brne  tim0_next4
          ldi      al,$06         ;0.5*5=2.5ms
          mov      timer_n,al

          cpi      disp_num,$03
          brne  tim0_next
y5_clr:      cbi      portc,y2
          rcall delay_deal     ;2.5*4=10ms
          rjmp  tim0_next3
tim0_next:   cpi      disp_num,$02
          brne  tim0_next1
          rcall disp_setup
          rjmp  tim0_next3
tim0_next1:  cpi      disp_num,$01
          brne  tim0_next2
          sbrc  r_bit0,time_bit
          rjmp  tim0_next3
          sbrs  r_bit0,5
          rjmp  tim0_next3
          cbr      r_bit0,$20
          rcall eeprom_w
          rjmp  tim0_next3
tim0_next2:
          ;rcall   eeprom_r
tim0_next3:  rcall display
          inc      disp_num
tim0_next4: pop    zh
          pop      zl
          pop      al
          out      sreg,al
          pop      ah
          pop      al
          reti
eeprom_r: ldi      zh,high(dl_pre_1l)
          ldi      zl,low(dl_pre_1l)
          ldi      ah,$00
          ldi      al,$00
          out      eearh,al
          out      eearl,al
eeprom_r_loop:
          in    al,eecr
          sbrc  al,eewe
          rjmp  eeprom_r_loop
          sbi      eecr,eere
          nop
          nop
          in    al,eedr
          st    z+,al
          inc      ah
          out      eearl,ah
          cpi      ah,13
          brne  eeprom_r_loop
          ld    al,-z
          mov      mode_num,al
          ret

eeprom_w: ldi      al,$00
          out      eearh,al
          mov      al,dl_num
          dec      al
          add      al,al
          out      eearl,al
          ldi      zh,high(dl_pre_1l)
          ldi      zl,low(dl_pre_1l)
          add      zl,al
          ldi      al,$00
          adc      zh,al
eeprom_w_loop:
          in    al,eecr
          sbrc  al,eewe
          rjmp  eeprom_w_loop
          ld    al,z+
          out      eedr,al
          sbi      eecr,eemwe
          sbi      eecr,eewe
eeprom_w_loop1:
          in    al,eecr
          sbrc  al,eewe
          rjmp  eeprom_w_loop1
          in    al,eearl
          inc      al
          out      eearl,al
          ld    al,z
          out      eedr,al
          sbi      eecr,eemwe
          sbi      eecr,eewe
          ret
delay_deal:
          dec      ring_timer
          mov      al,ring_timer
          cpi      al,230
          brne  delay_deal1
          cbi      portc,speaker
delay_deal1:cpi    al,0
          brne  delay_deal2
          cbr      r_bit0,$04
delay_deal2:ldi    zh,$00
          ldi      zl,dl_1l
          rcall delay_deal3
          rcall delay_deal3
          rcall delay_deal3
          rcall delay_deal3
          rcall delay_deal3
          rcall delay_deal3
          ret
delay_deal3:ld     al,z
          ldd      ah,z+1
          cpse  al,ah
          rjmp  delay_deal4
          cpi      al,$00
          breq  delay_deal5
delay_deal4:sbiw   al,$01
          st    z,al
          std      z+1,ah
delay_deal5:adiw   zl,$02
          ret
key0_deal:   cbr      r_key0,key0_bit
          rcall ring_setup
stop_start:  cbr      r_bit0,$04
          sbrc  r_bit0,working_bit1
          rjmp  stop_deal
          ldi      al,$40            ;stop/start
          eor      r_bit0,al
          sbr      r_bit0,$01
          clr      step_num
          ret
stop_deal:   ldi      al,$41
          eor      r_bit0,al
          clr      step_num
          ret
key1_deal:   cbr      r_key0,key1_bit
          rcall ring_setup
          ldi      al,$02            ;auto/1cycle
          eor      r_bit0,al
          ret

key2_deal:   cbr      r_key0,key2_bit      ;add_key +
          rcall ring_setup
          sbrc  r_bit0,mode_bit
          rjmp  key2_mode
          sbrc  r_bit0,time_bit
          rjmp  key2_time
          sbrc  r_bit0,dl_num_bit
          rjmp  key2_dl_num
          ldi      zl,low(counter_l)
          ldi      zh,high(counter_l)
          ldi      al,$00
          st    z+,al
          st    z,al
key2_ret: ret
key2_mode:   ldi      al,7
          cpse  mode_num,al
          rjmp  key2_mode1
          ret
key2_mode1:  inc      mode_num
          cp    mode_num,al
          brsh  key2_mode2
          rjmp  key2_mode3
key2_mode2:  mov      mode_num,al
key2_mode3:  ldi      al,12
          out      eearl,al
          ldi      al,0
          out      eearh,al
          out      eedr,mode_num
key2_mode4:
          in    al,eecr
          sbrc  al,eewe
          rjmp  key2_mode4
          sbi      eecr,eemwe
          sbi      eecr,eewe
          ret
key2_dl_num:
          inc      dl_num
          ldi      al,6
          cp    dl_num,al
          brsh  key2_dl_num1
          ret
key2_dl_num1:cbr   r_bit0,$08
          mov      dl_num,al
          ret
key2_time:   sbr      r_bit0,$20
          ldi      zl,low(dl_pre_1l)
          ldi      zh,high(dl_pre_1l)
          mov      al,dl_num
          dec      al
          add      al,al
          add      zl,al
          ldi      al,$00
          adc      zh,al
          ld    al,z
          ldd      ah,z+1
          add      al,data_buf
          st    z,al
          ldi      al,0
          adc      ah,al
          std      z+1,ah
          ld    al,z
          ldi      ah,25
          add      al,ah
          ldd      al,z+1
          ldi      ah,252
          adc      al,ah
          brcs  key2_time1
          ret
key2_time1:  ldi      al,231
          ldi      ah,03
          st    z,al
          std      z+1,ah
          ret
key3_deal:   cbr      r_key0,key3_bit
          ret
SW5_DEAL: cbr      r_key1,sw5_bit
          rcall ring_setup
          rjmp  stop_start
key4_deal:   cbr      r_key0,key4_bit
          rcall ring_setup
          rjmp  stop_start
key5_deal:   cbr      r_key0,key5_bit
          ret
key6_deal:   cbr      r_key0,key6_bit
          sbrc  r_bit0,working_bit1
          ret
          rcall ring_setup
          in    al,portc
          ldi      ah,$12
          eor      al,ah          ;y5   shuttle
          out      portc,al
          sbr      r_bit0,$01
          ret
key7_deal:   cbr      r_key0,key7_bit
          sbrc  r_bit0,working_bit1
          ret
          rcall ring_setup
          in    al,portc
          ldi      ah,$04
          eor      al,ah          ;y4 working_table
          out      portc,al
          sbr      r_bit0,$01
          ret
key8_deal:   cbr      r_key1,key8_bit      ;sub_key -
          rcall ring_setup
          sbrc  r_bit0,mode_bit
          rjmp  key8_mode
          sbrc  r_bit0,time_bit
          rjmp  key8_time
          sbrc  r_bit0,dl_num_bit
          rjmp  key8_dl_num
          ldi      zl,low(counter_l)
          ldi      zh,high(counter_l)
          ld    al,z+
          ld    ah,z
          or    ah,al
          breq  key8_ret
          ld    ah,z
          sbiw  al,$01
          st    z,ah
          st    -z,al
key8_ret: ret
key8_mode:   ldi      al,0
          cp    mode_num,al
          breq  key8_mode1
          dec      mode_num
          rcall key2_mode3
key8_mode1:  ret
key8_dl_num:ldi    al,1
          cp    dl_num,al
          breq  key8_dl_num1
          dec      dl_num
          ret
key8_dl_num1:cbr   r_bit0,$08
          ret
key8_time:   sbr      r_bit0,$20
          ldi      zl,low(dl_pre_1l)
          ldi      zh,high(dl_pre_1l)
          mov      al,dl_num
          dec      al
          add      al,al
          add      zl,al
          ldi      al,$00
          adc      zh,al
          ld    al,z
          ldd      ah,z+1
          sub      al,data_buf
          st    z,al
          ldi      al,0
          sbc      ah,al
          std      z+1,ah
          ld    al,z
          ldi      ah,25
          add      al,ah
          ldd      al,z+1
          ldi      ah,252
          adc      al,ah
          brcs  key8_time1
          ret
key8_time1:  ldi      al,00
          ldi      ah,00
          st    z,al
          std      z+1,ah
          ret

key9_deal:                     ;motor1
          cpi      ah,$00
          brne  key9_deal1
          in    al,portc
          ori      al,$20
          out      portc,al
          sbrc  r_key1,1
          rjmp  key9_deal2
          ret
key9_deal1:  cpi      ah,$ff
          brne  key9_deal3
          in    ah,portc
          andi  ah,$df
          out      portc,ah
          sbrc  r_key1,1
          ret
          cbr      r_bit0,$40
          rcall ring_setup
          sbr      r_key1,key9_bit
          ret
key9_deal2:  cbr      r_key1,key9_bit
          cbr      r_bit0,$40
          rcall ring_setup
key9_deal3:  ret

keya_deal:   cbr      r_key1,keya_bit
          sbrc  r_bit0,working_bit1
          ret
          rcall ring_setup
          in    al,portc
          ldi      ah,$01
          eor      al,ah          ;y6 test_stamp
          out      portc,al
          sbr      r_bit0,$01
          ret
keyb_deal:   cbr      r_key1,keyb_bit      ;set_key
          rcall ring_setup
          sbrc  r_bit0,mode_bit
          ret
          sbrc  r_bit0,dl_num_bit
          rjmp  keyb_deal1
          sbr      r_bit0,$08
          ldi      al,$01
          mov      dl_num,al
          ret
keyb_deal1:  sbrc  r_bit0,time_bit
          rjmp  keyb_deal2
          sbr      r_bit0,$10
          ldi      data_buf,100
          ret
keyb_deal2:  cpi      data_buf,100
          brne  keyb_deal3
          ldi      data_buf,10
          ret
keyb_deal3:  cpi      data_buf,10
          brne  keyb_deal4
          ldi      data_buf,1
          ret
keyb_deal4:  cbr      r_bit0,$10
          ret
ring_setup:  sbi      portc,speaker
          ldi      al,250
          mov      ring_timer,al
          ret
谁看得懂以上程序啊?

网友B:
无字天书哦.哈哈

网友E:
老T把箱底都扒出来了啊。

楼主:
晕死啊!!用AVR汇编写的,控制的是电机,没一点注释,不过我看不懂啊??

楼主:
貌似还有PLC

楼主:
T叔有AVR方面的书吗?

网友B:
逐句啃,弄清动作意思,补写注释,当你全部写完,也就明白了.
95年俺啃了一个32k长的Z80汇编写的**游戏程序,写的注释比程序多好几倍,写完后Z80也玩精了.
TR2A.ASM (309.56 KB)    有兴趣可打开看看连台湾老板也叫好的东东"象看小说一样"

ARM初学者入门手册 45页 1.3M
ARM与嵌入式技术 247页
ARM与嵌入式技术 247页
ARM与嵌入式技术 247页
AVR高速嵌入式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454页
AVR高速嵌入式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454页
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教学与科研应用 108页 3.1M
基于单片机8051的嵌入式开发指南 309页
基于单片机8051的嵌入式开发指南 309页
嵌入式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Nios系统设计和C语言编程 294页
嵌入式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Nios系统设计和C语言编程 294页
嵌入式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Nios系统设计和C语言编程 294页
嵌入式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Nios系统设计和C语言编程 294页
嵌入式软件基础:C语言与汇编的融合 246页
嵌入式软件基础:C语言与汇编的融合 246页
嵌入式软件基础:C语言与汇编的融合 246页
嵌入式软件基础:C语言与汇编的融合 246页
嵌入式软件基础:C语言与汇编的融合 246页
嵌入式软件基础:C语言与汇编的融合 246页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邵贝贝 604页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邵贝贝 604页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邵贝贝 604页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邵贝贝 604页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邵贝贝 604页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邵贝贝 604页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邵贝贝 604页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邵贝贝 604页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邵贝贝 604页
嵌入式微处理器模拟接口设计(第二版)323页
嵌入式微处理器模拟接口设计(第二版)323页
嵌入式微处理器系统设计实例 397页 11.6M
嵌入式微处理器系统设计实例 397页 11.6M
嵌入式微处理器系统设计实例 397页 11.6M
嵌入式微控制器用户指南 374页
嵌入式微控制器用户指南 374页
嵌入式系统开发圣经 326页
嵌入式系统开发圣经 326页
嵌入式系统开发圣经 326页
嵌入式系统开发圣经 326页
嵌入式系统开发圣经 326页
嵌入式系统开发圣经 326页
嵌入式系统开发圣经 326页
嵌入式系统开发圣经 326页
嵌入式系统开发圣经 326页
嵌入式系统设计师教程 8篇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实例开发 272页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实例开发 272页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实例开发 272页
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 329页
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 329页
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 329页
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 329页
嵌入式硬件系统设计与应用实例 319页
嵌入式硬件系统设计与应用实例 319页
嵌入式硬件系统设计与应用实例 319页
时间触发嵌入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应用 783页
时间触发嵌入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应用 783页
时间触发嵌入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应用 783页
时间触发嵌入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应用 783页
时间触发嵌入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应用 783页
时间触发嵌入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应用 783页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中文版) 347页

楼主:
??AVR哦 不是ARM 不过还是收藏了……嘿嘿

楼主:
哦哦  谢谢  嘻嘻

网友F:
对老T 只有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