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仪表放大器的线性问题

楼主(2010-12-23):
如图1:
     传感器量程范围是30mV,  实测桥输出SO-, SO+分别对地的电压值在1.5V左右,对称的, IN333的REF(O-)接入AD芯片的输入端负极,IN333的VOUT(O+)接入AD芯片输入端的正极,进行AD采样。
          电源电压都是3V,是用稳压稳出来的,还可以。IN333单电源供电,放大40倍左右, AD芯片是TI的ADS1218.

   问题:  从AD输出结果看,整个量程范围内两端的线性不太好,量程的中间段2/3线性很好,近乎一条直线。两头分别占0.5/3线性不好。 如图曲线1

         请教,问题可能出在哪儿,怎样解决,谢谢(做了多块板子的实验都是这样,可以排除器件的偶然性)。

楼主:
盼各位帮忙

网友A:
电源电压低了:
处理方法:
1:提高电源电压
2:降低仪表放大器的增益
3:采用单片机软件修正

楼主:
谢3楼,
      1.电源电压不太好提升,由于系统是需要低电压个工作的。
      2. 降低增益也试过,将R23调到4.7K,也不太理想。
      3. 软件修正倒是可以,就是多来几个折线点, 但还是想从源头(电路)上看看有无改进的办法。
  顺便问:  R20,R32 的值选择合理不?

再次感谢

网友B:
不要指望在量程的两端获得极佳的线性
尤其是采用了放大器的情况下,其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范围都会影响结果
INA333的输入电压是无法达到完全的0~3.3V的,其输出电压范围随着输出电流的变化影响很大,你可以降低ADC频率,增加采样时间,或许可以略微提高两端的线性

不过,大多数情况,量程两端的测量用处都不大,如果用处很大,那么应该使用单独的检测电路

1# center

楼主:
回5楼,谢谢
ADC的频率现在已经是选的最低的了,
     难道,这种曲线已经是正常的了?  我一直以为是电路哪儿设计不对或参数没选好呢,请进一步指教

网友C:
查ADC的输入阻抗,INA333虽说是轨对轨的,但其输出所接负载对输出电压的两端影响很大。另外,如此接法存在较大的共模信号,ADC的差分输入特性是否会受此影响也是个问题。

网友B:
试过REF输入加入缓冲么?

楼主:
回7楼,谢谢:
    ADC选用的是ADS1218, 是BUFFER ON方式,输入阻抗达到G欧姆级别

回8楼,谢谢,
   REF输入加入缓冲是什么意思?,我没加过,想用最简单直接的电路,呵呵

网友B:
REF也应该输出阻抗很低,你可以把REF直接接地,看看SO+>SO-时,输出效果是否有改善

楼主:
回10楼, 我以前试过把REF直接接地,由于REF我又接入了ADC 差分输入的反向端,这样将会导致ADC反向端为绝对0V, 这样ADC也是不行的,它的绝对电压要在0.1V(对地)才能工作,不然将有很大的低端失真了。
  谢谢

网友B:
那你应该用1个精密运放缓冲,或者采用电压基准给REF供电

楼主:
谢EAMCU, 我还真用过REF3112(1.25V)的来直接给REF供过电, 当时是由于什么原因把这步去掉了(好像是有什么干扰吧,最后才确定就用两个电阻分压产生REF的), 对了,是不是需要将REF提供1.5V呢,因为我ADC的供电也是这个3V。 不知是不是这个REF造成的线性不太好呢

网友D:
问个LZ问题,你测试系统的线性度
输出是AD读数,但是输入是怎么给定的?

楼主:
回14楼,输入是压力传感器,随着压力的增加,传感器的输出也增加,并且是线性关系,我们有压力给定台子

网友B:
你用电阻分压,影响了内部差分电路的计算,你可以看一下它的datasheet的Figure 32

网友B:
1.25V和1.5V没有关系,都可以,只是偏压,但是一定要保证输出阻抗小,如果输出阻抗大,会使得输出结果的偏压随着输入而变

楼主:
谢EAMCU指点,我好好看看datasheet,然后再试试

网友D:
个人觉得问题还是出在你的REF处理上。看运放的资料,REF端口接电阻是参与差分放大的。

所以再用Ref3112生成一个1.25V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E:
REF参考电压不建议这么接。
你可以用个TL431搭个电路输出1V给REF脚。

网友F:
建议楼主将模拟段和采样段分开检查,从你的曲线看出,非线性是非常严重的
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直接测量OP的输出,先确定是否由OP引入非线性

个人理解图中ref的接法应该不会导致如图的曲线

网友G:
曲线的纵横轴各是什么意思?

网友G:
楼主的型号是不是应该是INA333?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ina333.pdf

网友G:
个人觉得问题还是出在你的REF处理上。看运放的资料,REF端口接电阻是参与差分放大的。

所以再用Ref3112生成一个1.25V试试?
引用 网友D:

REF这地方确实有问题

网友H:
这个设计使用INA333太多余了,与蛇足无异。
如果使用1片OPA2333,接成差分入差分出,你就什么麻烦也没有了。性能是最好的。

楼主:
汇报一下: 换成REF3112后, 反而更不好了,在曲线向上的地方反而出不来了。比如原来给定25mv, 采样出来的AD值应该是0XDA1230,  再往上逐渐加到30mV,   AD值应该逐渐到0xFFFFFF;  换成REF3112后,在25mV以后 AD值就再也不升高了,始终保持在0xDA2500,  微小变化,说明饱和了。 我的采样部分没做任何变化,所以回复22楼,应该问题是出在放大器这。

楼主:
谢谢26楼的指点, 的确本设计以前用的是OPA2335, 由于我不熟悉模拟的东西, 当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干扰问题, 又系统整个电源只有单电源3V, 最后才在网上查询, 人家提示应该用仪表运放,所以找了这个INA333

网友B:
25mv以内的线性度是否有变化?
应该把AD部分断开用万用表测,包括把Vout和AD断开,把REF3112和AD断开

27# center

网友H:
在这个应用中如果说OPA2335不如INA333,那人可能不懂电路。
当然,如果用OPA2335而不是OPA2333,那么在桥的上端应串一个约为桥阻1/5的电阻,以降低共模电压到1/2VDD以下,如果是OPA2333就没这个顾虑了。
这种应用中,双运放方案的抗干扰性能是不会比三运放结构差的(INA333就是三运放结构的)。
用OPA2333必须差分入差分出。

楼主:
谢29楼:25mV以内的线性很好,就和我发帖的时候那个中间段曲线一样,我正在一点一点的分开测试

楼主:
不过0~5mV还是不好,就是中间段很好

网友:
我没用过集成仪表放大器.自己是用运放自己搭的差分放大做AD的前极.
放大倍数不要超过30倍.实测美国设计的是23倍左右.

楼主:
刚测试了,问题出在ADS1218上, 如果将里面的BUFFER ON (输入电阻很大)关掉,两头的曲线要比以前的好了(用REF3112, 和用电阻分压产生1V的REF都行),好像是BUFFER 开启后, 对差分输入的共模电压有要求。当BUFFER 开启时,用REF3112(1.25V) 失真非常严重,还不如电阻分压的1V呢。所以我试图将分压电阻重新选值,分到0.5V试试, 主要还是想将BUFFER开着,这样抗干扰要好一些。谢谢楼上所有的人们

网友B:
不行,ads1218开启buffer后输入电压范围根本到不了你的需求

楼主:
应该多少?

网友B:
你看他的datasheet上写的模拟输入电压范围在buffer on的情况下,最大值是AVDD-1.5V,即3V-1.5V=1.5V,所以只要超过1.5V的输入不准都是有可能的。。。。

楼主:
哦,是有这条,我原来的理解:模拟输入电压是差分电压(AIN+-AIN-),即相减后的差值不大于1.5V就行了,因为我的差值最大也才1.25V.  难道这个模拟输入电压是指的共模电压(对AGND的),那要真这样,我还真搞错了, 谢谢EAMCU啊

楼主:
那我想办法将REF减小至0.2V~0.3V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使用buffer?

楼主:
buffer 开启,提高了AD的输入阻抗,这样受到的外部影响要小一些

网友B:
你应该是没有使用ADC的放大,那么5M欧的阻抗已经足够高,因为前一级是采用仪放输出,输出阻抗足够小,这种阻抗下,外部干扰还有效的话,请检查布线

楼主:
对,没使用ADC的放大,呵呵,谢谢EAMCU的多次指点

网友B:
另外Vout直接接ADC一般情况下是不妥的,尤其是采样频率较高的情况下,建议仪放输出加入电阻和电容。具体原因你到网上搜一篇**:正确理解A/D转换器的输入

楼主:
好的, 那再问:EAMCU,  如上,我在开启BUFFER ON的情况下, 将REF的电压降到0.2V(采用2K,150欧姆分压),是否可行?(因我板子做了200块了,不想作废)

网友B:
我不知道,你实验一下。。。另外,实验时,你把ADC的COM输入接地试试,不要接VREF

网友H:
将R30改成二极管试试看,二极管的等效电阻要小得多了,不过,这应该不是关键。AD的输入缓冲应该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