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工作电路----电容降压式

楼主(2010-12-23):
见图

楼主:
参数如图(C1=1UF,D5为5V/1W的稳压管,D1-D4是IN4007,C2为电解电容100u,RL为5个180R与一个LED串联再并联。)
图为我手绘电路图,我分析以及实践过,所以过来想各位交流下。
遇到的问题:1、R1=10R时,R1烧掉了。2、当R1=100R时,电路正常工作。R1都为0.25W的碳膜电阻。

楼主:
RL输出端的电压是4.5V,电流为50mA.
正常按照理论计算RL输出的电流应该为70mA才对。

网友A:
此电路有错误,整流桥中二极管都反了。

楼主:
通过R1的交流电流是70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情急,画反了,但我实验的线路是对的,谢谢MAY的指正。

楼主:
我将R1短接掉,再测这里的电流,仍然是70mA的交流电流。

网友A:
2楼:
10欧电阻,烧掉是正常的,加大此电阻反而不易烧。
此电路,C2与R1作用相同,故C2可以省去。
稳压管D5在此没有必要,也可以省去。

楼主:
遇到的问题就出来了:
如果按照 I的平方^R1=0,如果R1=100R,功率是0.25W,.0.07*0.07*100=0.49W,他也应该烧掉了才对。实际上它并没烧掉。
2、当我将R1=10R的电阻换上后,电花一闪,挂了。
但是根据计算0.07*0.07*10=0.049W,他应该不会烧掉,才对,但它居然烧了,奇怪。

楼主:
大家如果分析的话,可参考我提供的图,谢谢!

我分析了一下,个人觉得:是否跟开机瞬间,过冲有关,是否100R的电阻比10R的电阻大些,耐受住了这个开电源时的冲击呢?

欢迎大家给出意见!

网友A:
10楼:
对的,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MAYCHANG!以下属于我的个人见解,为的是作为电子爱好的技术交流,如果词语有什么不足之处,请原谅,绝非故意。

我个人的观点观点:1、稳压管D5不能省 2、C2也不能省,这里是滤波的作用,得到较平滑的曲线。
如果取消D5,如果负载RL不小心也突然断开,那么,电路负载开路,会不会烧掉前面的线路,C2也会因为耐压不够而爆掉?

楼主:
很早就进入了21IC这里,一直都很感谢MAYCHANG以及POWERANTS这些热心人,古道热肠。
但让我一直苦闷的就是,热心人转来转去就那么几个,让我甚是苦恼,也给新手带来极大的困扰,其实,多一张嘴就多一个启发思维的通道,想不明白的就是,明明有的人有更高的见解,为什么就那么的难以齿口?

网友A:
12楼:
稳压管D5完全可以去掉,C2也应该去掉,但保留R1,而且R1数值要够大。
C2去掉了,就不存在LED开路,C2耐压不够而爆掉的危险当然就不存在了。
LED发光,允许使用脉冲电流,不必滤波。显示用的8段数码管,脉冲占空比达到1/8甚至1/16都常见。所以C2在此滤波毫无必要。

楼主:
如果有初学者看到此电路图,务必注意:不要直接拿来抄,先看看MAYCHANG 的指正以及我的回复。
另外,电路图中,文氏桥的输出端接反了,对掉,否则会有危险,切记。
也欢迎初学者问一些问题,但是,反对不做任何实验就问的人。
我也学某些人一样,喜欢做选择题,不喜欢做问答题。

楼主:
如果有人可以从”波形“以及”向量计算“的角度推算出来,烧掉的原因,小弟会感激得非常感激。

网友B:
2# calm_lrc 好乱,都忘记电路啦

网友C:
3楼:注意正弦的有效值和平均值是不同的,平均值大约是有效值的0.9倍。
那么整流后的直流电流应该是63mA,有13mA可能是稳压管分流掉了

网友A:
16楼:
这里无法使用相量计算。
相量计算是对正弦电路,而电容降压点亮LED是非线性很强的电路。相当多的人没有理解这一点,结果是很简单的电路搞不定。
我在电源网曾发过几帖讨论这个电容降压点LED问题,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现在那些帖包括我画的图都找不到了。
你的图中,没有画出LED及串联的电阻,更没有画出几路LED并联。另外,你的LED需要多大电流,应该说清楚。
莫忙,待我画出图来再继续。

网友D:
r1干嘛用的?微调? 相对于C1那么大的容抗,能调什么啊?D5要求输出高精度电压时有用。LED要求恒流源吧?C2滤波的,要求输出电压纹波小的时候有用。R1=10时烧,R=100时不烧,如果电路元件没坏应该没道理,估计桥上的那个4007坏了吧?其他貌似没可能了。要不是C1刚上电时有什么初始的问题。建议R1接个可调电阻,上电时调大,慢慢降下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上完整电路图,静听您的讲解。
另外,佩服下电蚂蚁。
实际测试结果正如POWERANTS所说,确实是LED端输出60mA+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
大致整理、抽取了一下您的见解,觉得最后一项:用可调电阻来做测试,证明是否是过冲导致的结果,非常可行。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否这样就对了?

楼主:
坐等王大哥的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F:
你的负载:RL,没看懂到底是怎么连接的.不过既然是电阻与LED并联,那么压降就定了.也就是说,R1上的电压是固定的,而输出电流是由R1来决定的.当给R1一个固定电压时.R1越小,电流就越大,功耗也越大.所以小电阻比大电阻容易被烧掉.

网友G:
电容降压电流计算找我以前的一个帖子吧,方法简单,计算准确。
电容本身就是个积分器,非正弦,非线性的电流值它自身已累加好了,
I = Q/T, Q=UC ,抓住电容上的最高充电电压就好了,最高充电电压点(微分为零)一般又对应着电流为零点,
所以电阻的影响基本可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看主题中的电路,24楼的电路图只是负载RL而已,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C:
量产的LED的联接方式

完全串联型,适合小功率LED,高压小电流的驱动板效率高

完全并联型,适合电池供电的小功率照明

混联型,适合大功率应用

网友C:
混联型还有一种,是并了再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既然POWERANTS玩起了LED,我也来玩玩,顺便问下POWERANTS一个问题:
你觉得图中每个LED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C:
基本上平均分配,不要去怀疑你同一批来料中的VF差异会很大。

大功率的LED,厂家会精选VF档次,VF低的光效高,就卖贵点,档次很多。

只要不混料,相同的VF下电流差别不大,别傻不拉叽的串电阻了

网友C:
器件商的精明,刚好帮了应用者的大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蚂蚁别绕了,还没回答问题呢!通过每个LED的电流是多少?:lol

楼主:
电蚂蚁兄

电蚂蚁兄果然是举一反一千,俺只问那么问题,马上就告诉我真正想问的东西,确实到位,不过,你如果再说出我图中每个LED的电流是多少,就算是好人做到家了,哈哈!

网友C:
太阳,700/4略等于175左右,各灯管会有一定偏差,但不大。要求高的,可稍微串一个零点1欧稍均一下流

楼主:
如果我不串联电阻,并且LED我还就真给混料了。VF=2.9-3.5V之间,我还是那样子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每个LED的电流尽量均匀呢?

楼主:
:lol
不给串电阻,哈哈!

网友C:
混了就老实点,串电阻分压,别乱整,生产上是可以控制的,大量的检测流程可以保证

网友C:
至于为什么工厂可以直接并,除了器件商经过测试筛选分档次以外,还有另外的依据,上个厕所先

楼主:
还有个什么依据了?
半夜上啥厕所嘛?难道是边吃火锅边回咱,快点,别辜负了一大帮子人在这里等你,还不快吹起。
满地上都坐的是人:lol

网友C:
最最最重要的依据是,LED不会在额定电流下工作,而是在最大光效处工作,因此某些单元稍偏大于最佳电流,也达不到额定值,这是俺自已想出来的,没见人说过。这等的深入研究,极少人去做吧。
由此说明,不要去人云亦云,资料的东西有时也不能信,网上很多人是不懂装懂胡扯蛋,自已要有识别能力

网友H:
回楼主:

1。R1电阻烧掉的问题:
其实你已经想到了,你采用了电容降压方式给LED供电,这个方式从技术上讲应该采取过0供电模式,要知道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当你送电时无法保证过0,实际根本就不可能在过0时送电,所以上电瞬间的电压取决于正弦角度,极端情况是220v直接整流供电。过后电容才起到降压作用。所以R1在图中起到了限流的作用,这就是10R坏掉,100R没坏的原因,因此应加大R1阻值和功率。同时C2不要去掉,耐压低了建议加大,D5要保留,避免电压过冲,稳压值和功率也偏小了,建议加大。

2。VF值和光效率没有必然联系,和材料及生产过程有关,红的黄色的低,在2V左右,绿色的高,在3V左右,

3。LED在生产过程中VF不可能做到一致,都是通过检测分批的,当然每批基本一样误差不会太大。如果不同的VF混用,VF低的电流较大,因此不宜混用,如要混用必须串接电阻均流。

4。LED的工作电流需要看相应的技术参数,比如5mm的超高亮管,一般最大电流约50mm,使用在20mm较好,过大容易加速光衰

网友C:
re:44楼

1. 上电的瞬时若在市电峰值处(300V),整流输出的电压不会很高,注意楼主说过交流回路电流为70mA,那么降压用的电容应为1uF,整流得到63mA的电流,滤波电容需要220-470uF,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增幅并不大,如果上电前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比较低,这个没有问题。恶劣的是在通电过程是接触不良,在降压电容上面具有最高电压时断开,又洽洽在负峰值处接通了(踩到狗屎了,哈),这时便有6*10^-4库的电苛需要处理,全跑到滤波电容上去了,这时电容上的电压会升的多一倍,LED的电流会一下子串高,这个问题大不大?还需要看,整流二极管在一定条件下可承受30倍的、重复频率比较低的窄脉冲,我不清楚LED能不能。

10R电阻烧掉,而100R同功率电阻没烧的原因,在于相同的脉冲能量,10欧的时间只有100欧的1/10,困此电流的有效值是后者的3倍。

2。同一批流水线上下来的东西,光效基本只跟电流有关,而跟VF关系不大,VF低的光效便高些,照明不会用红色黄色,也不是绿色,而是蓝光和紫外光,去激发荧光粉发白光;

3。混用必须用电阻分流,这个一致。

4,光衰跟用多大的电流降额的直接关系不大,而是受结温的影响巨大,通常是先找光效最高的电流点来应用,然后去做热设计,控制温升。

网友I:
电容降压电路相当于恒流源!稳压二极管还是保留好,要可靠起见用TVS管。

网友C:
这个同意,主要起开路保护

网友J:
此电路光衰大,不可取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何出此言啊?兄弟。
贴个数据出来让大伙都过过瘾啦。

楼主:
MAYCHANG兄,电路图画好没?
该轮到你出场为大家讲解下电容式非正弦的原因和数据了!
欢迎。

楼主:
MAYCHANG兄,出来。

网友C:
对前辈要尊重点,maychang可能比你老爸还年长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MAYCHANG!以下属于我的个人见解,为的是作为电子爱好的技术交流,如果词语有什么不足之处,请原谅,绝非故意。

我个人的观点观点:1、稳压管D5不能省 2、C2也不能省,这里是滤波的作用, ...
引用 楼主:

见12楼的回复。
蚂蚁兄,我刚进论坛时,称呼各位大哥为前辈,当时就给你**轰了一阵。
如今,我以兄为称呼,又给你狂踩了一顿。

网友C:
称什么关系不大,maychang说过四海皆兄弟。
只不过你大呼小唤的,就算是对兄长,那也是有点不礼貌

楼主:
:handshake我这个人直性子,平时又与和我年纪相仿的人处久了,事态紧急,心神一乱,就忘加了“请”字,还忘Maychang大哥海量包涵。
抱歉,抱歉。

网友K:
我刚做了这一款电路,电容C1用105/400V,CBB的,电阻R2可以不变。后面的电解电容用个2.2UF、400V的就够了,这个只是提高整流后直流效率的。你那个D5与R1都可以去掉。负载用LED加上限流电阻就够了,不过你一定要注意,限流电阻的功率一定要符合要求。阻容电路如果开路输出电压为300多伏哦。你加多大vf的负载,负载电压就是多少。至于电流是采用的漏电流,这个内容网上一大把。呵呵你可以去找下看看。经验公式105电容大概可以出来100个MA的电流或者稍微低一点。

网友C:
105出100mA,哈

楼主:
主题以及18楼有本帖电路准确的数据

58# huaxiayz

兄弟,简单的电路虽然简单,但是要把简单的电路用得让消费者用起来非常的简单,那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另外,电蚂蚁兄弟在18楼的时候就已经给出了准确的计算,请上楼观看。

非常谢谢兄弟的捧场,欢迎下次再来。

网友A:
去看牙,昨天到今天没有上网,此帖还真热闹。
不过今天时间不允许,明天继续。

网友C:
难怪一天不见人影呢! 坐看张老解说导通角的问题

网友L:
这个电路都是短路的

网友L:
不好意思,没看到下面的回贴就胡乱说了

网友M:
这样做不行的,led用不到不到多长时间。led还是要恒流才管用啊!想办法恒流才可以长寿命啊!

网友C:
还没有找到LED的冲击电流耐量参数,郁闷

网友G:
R1要大点,还要加个压敏电阻,否则过不了脉冲群测试,测试时LED会坏。

网友C:
脉冲群属共模性质,对低阻抗的器件不会造成过压的伤害,一般用来检验电路中高阻抗节点间的耐受度,对LED基本无害

楼主:
回复 网友G:

69楼蚂蚁大哥也给出了答案,有些矛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兄,牙齿是否好些了?珍重身体。

上次您提到了电容降压式不能用向量来计算,说非正弦,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坐地上等您两天了。

网友N:
led是容性的,基本上照明系列的产品都需要恒流源,阻容降压是三年前的产品了!
另外阻容降压的PF值,效率,电容值都需太多考虑,LED过流对光衰的影响相当大,因为你没办法把散热做到结温125度。

网友C:
125度?能不能工作500小时?

网友A:
72楼:
少累哈!
还是要等我画出曲线来才好说。
这两天光是忙别的事情了。

楼主:
两种LED工作电路

前两天我在地摊上买了两个手电筒,一个手摇充电手电筒,5元钱。一个市电充电手电筒。
前者用的是3颗0.06W的草帽灯,后者用的是6颗0.06W的子弹头。都被我拆开,模拟出它们大致的原理图,粘贴出来供大家鉴赏。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N:

兄弟,我发这个帖三个目的:
1、刷积分。
2、用最简单的电源电路来带动初学者的积极性。
3、用最简单的电源电路来引出各种技术牛的热情,从技术层面上取得举一反三的效果,让大家也理解一个道理------简单的事并不简单,关键看态度、思维以及想法。

PS:哥如果有好的工作电路或者技术数据,请帮忙放上来,放不上,你发给我,我帮你放。

另外,在技术层面不要跟我说市场决,我暂时是搞技术的,我要看的技术数据。

网友C:
数据很重要,搞技术就是搞数据

网友O:
不和市场结合的技术?

网友C:
楼上不懂山寨文化

楼主:
去看看匠人发表的一篇关于山寨版”程序匠人“申明一帖,估计79楼就知道个中原因了。

网友C:
不在这个行业,连别人怎么玩都不清楚,那里谈得上新型呢?可不能忽悠大家

楼主:
Maychang兄,看来是等不到你的曲线了,如果您有时间,发到我的邮箱吧,谢谢了。

网友P(2011-01-27):
这两天我也在一直看阻容式降压电路,我现在想请教大家的是VD1在交流负半周期是如何给C1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Q(2011-04-10):
R1是干什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