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要做变送器项目,不知LCD屏如何选择???

楼主(2010-12-23):
我是新手,最近公司要我做一个压力变送器项目,不知显示屏这一块如何选型。这个变送器主要是检测压力,差压和温度的,希望能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标准屏,实在不行就叫单位开模具,定义好自己需要显示的字符跟位置,LCD开模非常便宜的!

网友B:
若是借用电源显示,需要采用低功耗LCD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好像对两线制变送器对功耗要求严格

网友B:
建议:与厂家联系,看国内厂家是否能够提供满足你要求的屏,若不行就找大代理商。爱普生的屏功耗最小,不过价格太高。你有4mA的空间,只要控制好功耗,有可能选用国产屏。

网友C:
4~20MA的表头,欢迎交流。QQ:553009878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