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相电流与电源功率的选型

楼主(2010-12-23):
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两相四线步进电机24V驱动运行频率500Hz,相电流为500mA,那么电源的功率该如何选取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牛人过来释一下疑,网上都是没有明确的资料,都是一家写,百家用,没个理解的,而且一般相电流是500mA,那么2相是不是就是1A了呢

网友A:
步进电机不是每相都全时工作的,但要考虑启动电流,留取适当余量。

楼主:
恩了解不全时工作,那我是按1A来留余量还是按500mA来留余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