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直流电机..再请教

楼主(2010-12-23):
这个H桥如果A=1    B=0(或A=0,B=1)电机会转吗?(这里不是四路..只有AB两路控制...)AB直接接单片机IO...

三极管我用的是8550  8050   另外这个电阻R取200Ω  5V供电.. 电机启动电流为500mA左右..三极管放大后电流应该够了..但是这样三极管一直处于放大状态..不是说处于放大状态的三极管发热很烫吗?  不知道该怎么接..

谢谢老鱼..和CQrensheng...还要chunyang一直关照我的H桥..

网友A:
这个电路,上电立即烧毁。

网友B:
三极管的偏置电流太大了,得两个管子的基极都加上去

网友C:
普通的单片机IO是无法提供足够驱动电流的,电路也不对,限流电阻需要加在每个晶体管的基极,否则,电阻上的压降会使上下臂同时导通,于是就像2楼所言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一定要四路控制吗? 怎么可以两路控制? 指点下下

网友D:
恩,四楼有道理,

你这个电路,把那两个R变成4个R,每个基极上各接一个R,然后,左边的两个并起来作为一路,右边的两个并起来作为一个,这样不就是两路控制了吗

网友E:
直接上图

H  (18.73 KB )

H  (12.14 KB )

H  (16.98 KB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鱼  帮我分析下 第三幅图好吗?
当Q3导通的时候  Q1是怎么导通的?  难道 Q3导通后集电极有电流了 Q1就导通了吗? 能详细点 帮我分析下下下吗?

网友F:
欢迎鄙视~~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老鱼  帮我分析下 第三幅图好吗?
当Q3导通的时候  Q1是怎么导通的?  难道 Q3导通后集电极有电流了 Q1就导通了吗? 能详细点 帮我分析下下下吗? ...
引用 楼主:

LS分析的差不多了
Q3通---Q5通(Q1的基极为底)---Q1通
马达“-”为高,“+”为低,马达转。
同理分析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