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八位,低八位

楼主(2010-12-23):
高八位,低八位,请高手看看是不是这样 ,)源程序是
TL1=0Xb0;       //延时50ms常数
TH1=0x3c;
根据上面的计算,请问我可以把它改成这样吗?
TH1=(65536-50176)/256;
TL1=(65536-50176)%256;
性质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A:
自己手动算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B:
是一样的,但是你的50176是根据仿真调出来的么,理论上是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网友C:
是一样的,后者方便阅读

楼主:
回3楼
我是用计算的,没用仿真
对了,请问怎样直接截图粘贴

网友D(2012-08-20):
楼主是汇编过来的!我也是共勉

网友E:
等效,大多数编译器会帮你计算出常量表达式!!但也不能绝对这么说,比如有编译器最多支持16位数据,65536显然超出表示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