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OP07的一个单片机自动换挡C程序

楼主(2010-12-23):
程序是个手动换挡的,OP07的判断以及延时程序加那儿,如何加.
我是一个C bird 。求各位大侠赐教!!!
文件中含C程序以及protues仿真图。

楼主:
在线求助。

楼主:
R15是10K  R16是1K
op07两端电压是+-12V
例如RX为22K,电路运行时,程序像4051发送信号,将量程设为1M 。此时op07输出低电平。
然后继续减量程至100K,此时op07输出高电平。换挡停止。开启AD并返回结果。然后通过p2口档位情况计算电阻大小。最后送显。

网友A:
这种期望着别人嚼碎了喂食的幻想,最后都会被无情的击碎。

楼主:
这些道理我懂,如果不是时间来不及了,我也不会这样厚脸皮找一些根本不会帮忙的人帮忙。谁都会有紧急情况,不要以为自己很行了,不用找人帮忙了就沾沾自喜,计划不会每次都能赶上变化的。
回复 网友A:
不过还是谢谢你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