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个模拟电路 分析下工作原理

楼主(2010-12-23):
高手门解释下电容 二极管得作用

楼主:
LX是个交流信号

网友A:
起“电荷泵”的作用。

楼主:
额 前辈 仔细分析下 给我看看么 小弟在此候教了

网友B:
这部分电路,和倍压整流是一回事。

网友A:
额 前辈 仔细分析下 给我看看么 小弟在此候教了
引用 楼主:

前面已经有人说了,LX是交流。不管其交流波形如何,反正是高低起伏。如此你看,高了如何?低了又如何?一步步地去分析电流电压的脉动关系,自然会明白。当然前提是明白电容和二极管的基本属性,我相信这都应该明白,否则从头学起。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看看 我的分析 对不对  那我把我的分析 写出来 前辈看看对不对  当LX高 C23充电,当LX低C23通过D1向C24充电  这样的话 哪里来倍压?

网友A:
to 7L:

如果LX幅度为Vm,LX高时通过D1下管对C23充电(大概至Vm),然后Vm变低时-Vm和电容电压叠加(即 - Vm - Vm= -2Vm)通过D1上管加到Q2的集电极。这是不是倍压了呢?注意,LX两个半周期的充放电RC常数是大不一样的。

楼主:
额  原来 是理解成有正负电压  我是理解成0到VM

网友C:
如以上高手所说

网友D:
起到降压作用,阻抗为1/WC

网友E:
额  原来 是理解成有正负电压  我是理解成0到VM
引用 楼主:

都行:
如果LX是正负电压,就是倍压,

如果是0~VM,输出就是VM ------------(VM/2)*2=VM

网友F:
To 8楼:
“如果LX幅度为Vm,LX高时通过D1下管对C23充电(大概至Vm)” 这句如何理解。D1下管是接地的。怎么给电容充电?

网友G:
To 14L:
这样理解,把LX当成一个电源的+,电源的-连到D1下管的地,那么电源+------C23------D1-----电源-形成通路。

网友H:
就是负的倍压整流电路,不会换个极性就不会看了吧?

提示:
LX是交流输入,比如接在震荡变压器上、接在任意开关电源的开关管输出上

网友I:
To 8楼:
“如果LX幅度为Vm,LX高时通过D1下管对C23充电(大概至Vm)” 这句如何理解。D1下管是接地的。怎么给电容充电?
引用 网友F:

地 只是相对的;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