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半桥驱动中的自举电容可以使用电源代替吗

楼主(2010-12-23):
在半桥驱动芯片中,驱动上臂的芯片常使用自举电容供电。请问,这个电容的作用可以使用独立电源来代替吗?

网友A:
若用独立电源,这个电源必须对半桥的“地”(即半桥电源负端)是“浮动”的,而且对半桥电源不能有太大的分布电容。

楼主:
请问大侠,何为对对半桥的“地”(即半桥电源负端)是“浮动”的?麻烦详细解释一下。谢!

网友B:
与其他组隔离的一组电源,让这组连在自举上

网友C:
自举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一组电源便可以方便的通过自举解决多路驱动的问题。
半桥中虽然中需一路高边驱动,但maychang说的不错:辅助电源的对地电容会比较大

网友D:
电路还是简洁至上!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

楼主:
phobos:
什么叫简洁?你对半桥电路很精通?麻烦讲一下。

楼主:
辅助电源的对地电容会比较大:会有问题?

网友E:
典型的简单事情复杂化的做法。

网友F:
确实,这个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话,加以你直接加一个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