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12-23):
TI, IO, ST, rc, se
小弟最近写了一个PWM程序,核心芯片用的是STM32F101R8T6,程序已经编译通过,但是IO口始终没有输出,不知道怎么回事,望各位朋友帮小弟看看,程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include"stm32f10x.h"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Timer_Configuration();

  while(1)
  {
  }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 TIM4 configuration */
{ TIM_DeInit(TIM3);//复位TIM3定时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FFFF; //计数值20000---20ms cyc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方向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0x1FFF;  //CH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开启时钟
TIM_CtrlPWMOutputs(TIM3,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16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4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网友A(2014-04-20):
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