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烧写到STC11F02E提示文件超出最大空间

楼主(2010-12-23):
程序编译完成code=47,生成的HEX文件为175字节,点击打开程序文件时提示文件超出最大空间。STC11F02有2K的ROM。我用的是KEIL UVISION4 软件。在选择器件的时候选的就是STC11F02E, 后来选择用AT89C2051也不行. STC-ISP是4.87的版本。

网友A:
奇怪,你看一下右边的代码取的地址

网友B:
KEIL UVISION4 什么时候支持STC了!?

楼主:
可以正常烧录STC89C52RC。

楼主:
可以正常烧录STC89C52RC,不能烧到STC11F02E。

楼主:
请coody再看看,02,08,20 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C(2013-04-23):
大哥,你解决问题了没?我今天也出现这种问题。。。求助

网友D(2013-08-20):
请问您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求助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coody再看看,02,08,20 是什么意思,谢谢!

02 08 20,就是跳转到0820的地址执行,你的编译器在前面插入了2K的空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02 08 20,就是跳转到0820的地址执行,你的编译器在前面插入了2K的空白。

就是代表LZ用的是评估版的KEIL.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02 08 20,就是跳转到0820的地址执行,你的编译器在前面插入了2K的空白。

楼主您好,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handshake

网友F:
用最新的下载软件试试。还有就是看看keil**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最新的下载软件试试。还有就是看看keil**了吗?

当然是使用没有限制的KEIL。:)  否则体验评估版强制跳到2K以后开始执行的。(KEIL 有说明)
请看8楼: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866

(2475)

网友F:
试试最新的软件
不行把hex发上来,我用软件打开试试

网友G(2013-11-24):
楼主 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H:
上面好几个人都提到了,只需使用和谐版本的Keil uVision软件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