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段和代码段问题

楼主(2010-12-23):
(无正文)

网友A:
ORG 是个物理地址起始定位伪指令,仅起定位作用,与程序和数据段划分无关。对于内存首部含中断表或入口的程序,通常在程序段会看到两个ORG,其一是中断表首地址,其二则是主程序入口。

网友:
不用去管那么多,依葫芦画瓢也写一句就OK了;P用熟了自然就啥都明白了,就象那个MOV,有些地方能MOV,有些地方不能MOV,其实编译时电脑会提醒你的,熟练后只要你想MOV去的地方都能实现了

网友B:
单片机用C多好呀。

楼主:
是不是汇编代码的行号就是逻辑地址,当可重定位的目标文件经链接器链接后,汇编代码由逻辑地址映射到物理地址了

网友C:
ORG 不能用来划分数据段和代码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