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几块板子共享一编码器信号,怎么解决

楼主(2010-12-23):
一编码器脉冲信号,有几十个MCU来共用,现场有一定的干扰,频率大约有3KHz,时间延迟性要求不高,波形也无什么要求。有光耦隔离,直接用脉冲信号带那么多光耦肯定不行,抗干扰也估计不行。初步想法主MCU收到脉冲信号简单逻辑处理后去驱动MAX485之类芯片,然后其他从MCU用MAX485来接收,可以吗?谢谢

网友A:
485到也没必要。

把编码器信号用光耦隔离,光耦后级对信号进行增强,增强完的信号用比较器等一类高输入阻抗的东西再变换一下,每个支路都这么变换一下,变换后的信号送MCU,光耦只要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叶工,这样众多MCU岂不是共地了,我那些板子都是独立供电的

楼主:
现在只求可靠的基础上尽量硬件简单,复杂了以后坏了难维修,成本无要求

网友A:
如果你要解决共地的问题,那你可以在比较器后面再加一级光耦隔离,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一路都可以独立供电,不需要共地。

网友A:
如果对成本无要求,可以查查ADI有一款专门的通信用信号隔离芯片,你可以先用一路光耦把编码器信号取过来并做信号增强,能做成电流环更好,信号增强后再送给信号隔离芯片送到下级的各个MCU。

光耦部分需要独立供电,呵呵,这个电源应该还是很好做的吧。

楼主:
谢谢了,我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