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m error [30004]:comm timeout

楼主(2010-12-23):
评估板原先还好好的,就先前调触摸按键拆了充放电的电阻,有个脚的3.3M还没焊接回去。这段时间一直用板子的5V供电。刚刚想再看看这块板子,就出现这种情况,STVD的help里也找不到相关信息额。

STLINK是没问题的,因为我还可以用它debug。
评估板这边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芯片应该没坏吧,如果坏了,应该是chip not answer。

楼主:
在STVP底下也不行
--------------------------------------------------
>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area...
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
Check the SWIM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IM connector.

Error : < PROGRAM MEMORY programming failed.
-----------------------------------------------

网友A:
SWIM的每个脚都量一下看看

楼主:
VDD 5V
SWIM 5V
GND 0V
SWIM-RST 0.38V

板子连STLINK后,测的电压是这样

楼主:
路过的大侠们看看吧

网友B:
SWIM-RST 0.38V   这个有问题!

楼主:
VDD和GND之间仅有58欧的电阻

拆了好些电阻和电容,还找不出原因,不知是否是芯片坏掉了呢?

网友C(2013-04-02):
电池问题

网友D(2013-05-20):
引用 楼主:
VDD 5V
SWIM 5V
GND 0V

我的怎么SWIM只有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怎么SWIM只有3.3V,

3.3V也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3V也没问题

程序可以下载,也能正常运行,但是串口总是接收到乱码,不对啊,波特率设置正确的,程序师兄调过没问题,所以检查板子,也没查出断路,呜呜

网友F(2014-01-20):
SWIM调试之前的电压应该是0V,

网友G(2014-02-21):
复位引脚是不是被你断开了?

网友H(2014-09-11):
好像不是硬件的问题,我调试程序的时候也出现了,就是休眠模式用外部中断唤醒,但是中断出不来就是这种错误,也还未解决。

网友I(2015-12-07):
引用 网友H:
好像不是硬件的问题,我调试程序的时候也出现了,就是休眠模式用外部中断唤醒,但是中断出不来就是这种错误 ...

您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就是在停机模式下外部中断唤醒,就会出现 comm time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