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点位器控制流水灯闪烁速度

楼主(2010-12-23):
(无正文)

网友A:
点位器?
是电位器吧?

方法有两种:

正招:用ADC口检测电压,然后依照比例控制流水灯的频率
歪招:MCU采用RC振荡源,然后用电位器代替那个 R

网友B:
试试数字电位器.......

网友C:
匠人的歪招挺有创意 不过这是否会带来可靠性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