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我想用8255A做STC89C516单片机的扩展

楼主(2010-12-23):
看了8255的资料,CS片选说要接到译码器上,我想直接将它接地能行吗?
请指点,谢谢。

楼主:
8255的D0-D7总线能跟12864的总线连接到一起吗?

网友A:
可以直接接到地,这就意味着片子一直使能,相当于所以地址都有效,你只要操作总线,或者有读写信号,就对片子操作了

网友A:
8255现在估计比STC89C516贵了不少,教科书看的不少

网友B:
LZ你要双向口?如果是单向,用595做输出,165做输入,占用IO少,简单稳定

网友C:
新设计不应该采用8255

楼主:
8255我是从旧板子上拆的。
595和165不会用,请指点。
谢谢。

网友D:
初学者。
5楼正确。
595和165看数据手册即可。

网友E:
楼主如果不是考古专业的,建议去网上翻下串行接口的端口扩展。

网友F:
直接换个I2C或SP接口的IO扩展芯片吧,如果你是要做产品的话
但如果只是想玩玩,那无所谓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谢谢。

楼主:
是74HC595吗?

网友G:
8255停产快20年了,不应再使用,扩展IO的方法很多,也比用8255简单。

网友H:
这片子,直接拿来收藏的价值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