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0-12-23):
一个5.6V的稳压二极管,要是供电电压为4V测出的电压是多少?但是假如供电为6V,测出的电压是5.2V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稳压管稳压值和流经它的电流有关,该电流最小值是稳定电流IZ(稳压管稳定工作时的最小电流),低于这个电流,稳压效果降低。但流经稳压管的电流也有上限,每个稳压管有其额定功耗PZM,额定功耗/稳压值得到的值就是最大稳定电流,超过这个值就会因结温升过高而损坏。
每一批次稳压管由于半导体器件参数的分散性,稳压值有一定的差别,但对某一个固定的稳压管来说,其稳压值是固定的。

网友B:
LZ研究一下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就知道了
在<Izim区域,就不稳压了。

楼主:
弄明白了,谢谢两位!

网友C:
我反而没明白

网友D(2011-09-29):
太给力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二楼说的对,补充一下二楼,稳压管稳压值还和供电电压有关,要是按楼主的供电电压为4V,那就不稳压了,稳压管的一般datasheet上都有一个典型击穿电流值,所以稳压管一般都要串一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