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

楼主(2010-12-23):
一般如何来区分一个系统在多少的频率下工作的,是看系统的外部晶振吗?如果是12MHZ,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系统板都是以12MHZ的频率来运行的?怎样去正确区分了?

网友A:
re LZ:

系统的频率一般有个范围(如MCU的工作频率),通常可以在相关数据手册中找到说明。具体系统中的晶振频率是设计者根据具体需要在器件工作频率的范围内所选的某个频点,具体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特殊的要求(如UART的波特率等)。

网友B:
先说清楚是啥系统,如果是单片机之类的,那就看时钟了,晶体频率不一定就是单片机的时钟,例如ARM和PIC18之类都带有锁相环,可以倍频到数十到数百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