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是不是基极电压小于发射极电压就导通啊

楼主(2010-12-23):
PNP型的三极管 如果E接+5V

是不是只要B接小于4.3V 就会导通了? 不用一定要接0V才导通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

样..如果错了,请不要笑我啊..谢..

网友A:
PNP导通满足两个条件:
1)基极正向偏置;
2)集电极反向偏置。
同时满足才能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哥,集电极和基极都为0 也算第二个条件吗?(集电极反向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释下..求果断..这话伤我自尊,让小弟误会

网友C:
三极管导通满足两个条件:(1)发射结正向偏置;(2)集电结反向偏置。同时满足才能导通。
如果PNP管的E接+5V   ,只要B小于4.3V ,C点电压为负且远远小于B点电压即可。
因为E接+5V  保证了 发射结正向偏置
B接小于4.3V  保证了BE间的压降大于硅管的导通电压。
C点电压为负远远小于B点电压保证了集电结反向偏置。
以上是我的看法,若是不正确还希望大虾们批评指正。

网友D:
VE>VB就可以了  VC也小于VE

网友:
PNP型的三极管 如果E接+5V

是不是只要B接小于4.3V 就会导通了? 不用一定要接0V才导通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

样..如果错了,请不要笑我啊..谢..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但"接0V才导通"指的是通过电阻接0V,基极也是需要电流的.这并不矛盾.

网友E:
这种用法通常集电极接负载,当基极电压小于4.3V,就会导通,不过通常为了保险,基极电压要在低一些。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更正下:1)应该是发射极正相偏置,参考6楼,由点慌,打错了。

网友A:
建议找本模拟电子的书,有对三极管的详细描述,字太多,敲不过来,自己仔细看看就明白了。这是很基本的东西

网友F:
2楼、6楼,你们说的是放大条件

网友G:
三极管导通满足两个条件:(1)发射结正向偏置;(2)集电结反向偏置。同时满足才能导通。
如果PNP管的E接+5V   ,只要B小于4.3V ,C点电压为负且远远小于B点电压即可。
因为E接+5V  保证了 发射结正向偏置
B接小于4 ...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的条件吧。如果处于开关状态,集电极不一定非要反相偏置吧。

网友(2011-08-18):
你们都错了!LS说的在理

网友H:
其实前面楼上的很多的说的,都是放大的条件,即Ve>Vb>Vc;
其实PNP三极管有三种状态,截止,放大,饱和;在模拟电路中,我们多用放大状态(发射机正向偏置,集电极反向偏置),没办法,模拟电路中要处理很多放大问题;而在数字电路中,大部分把三极管当作开关来用,即截止(发射机反向偏置,集电极反向偏置),饱和状态(发射机正向偏置,集电极正向偏置)。